DSP和FPGA时钟同步

楼主(2012-02-28):
请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做一个系统,实现FPGA采集电流电压信号等后查表,再传给DSP,DSP运算得到相位等信息。这时候要求FPGA和DSP时钟要高度一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实现DSP和FPGA时钟一致。

网友A:
FPGA使用DSP的SYSCLKOUT

网友B:
楼上正解。
另外还要看看你用的器件型号。6000的片子?

网友C:
不详细啊

楼主:
3# gregy_cn TMS320F28335

网友B:
这个片子按照2楼的方法就行,SYSCLKout管脚接出来,外部总线会和这个clk同步的,然后根据时序做FP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