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 scan 模式怎么读adc的结果

楼主(2012-02-28):
我现在想采样2个通道,想用SCAN模式,但是ADC的数据寄存器只有一个,一个数据寄存器怎么能存放两个通道的值呢?(不想用DMA)。

楼主:
哦 原来是一定要用DMA

网友A:
不想用 DMA, 可以用
1. 注入方式(一次可以四个通道)
2. 笨一点, 一个个通道的设置, 启动 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