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做脉冲群实验没过,过来交流下经验。

楼主(2012-02-28):
测试产品是电流监控设备,对电源口加4kv 5khz 的脉冲群,设备正常显示电流值,但是485通讯口无**常工作,加2kv 5khz没问题。单独对RS485 通讯线加 1kv 1khz的脉冲群485就无**常工作,通讯口做了一些处理,加了放电管,TVS 选件,现在考虑加上共模电感看看通讯能否改善,但是现在对共模电感不太熟悉,各位有经验的前辈能否指教下共模电感的选型,先谢谢了,正好也为以后做相关测试的兄弟们增长点经验。

网友A:
脉冲群,放电管基本没作用
485无**常工作具体说明一下,例如死机、校验错误。为什么问这个,因为理解标准要求(标准要求是不能误报错误、还是运行再测试期间运行通信错误,测试完成必须能恢复正常通信,测试等级不同要求不一样),485线上耦合脉冲群万一因为布线、吸收不合理形成差模干扰时,很可能无法滤除,需要软件做处理。
对485线脉冲群耦合是共模干扰,加共模电感效果很好,我公司一直这么用。选型需要测试才能确定,或者你有明确的吸收频率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实验的时候,基本上只要在通信线上加干扰信号,直接就无法收发信息了,更谈不上报错,看来只能加共模电感试试了。

网友B:
485可以处理线,也可以加共模电感,电容等。你的产品好像量级测试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C:
对通讯口,应该是耦合进去脉冲群,找一根屏蔽的电缆,把地接好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加大光耦电流,基本就能解决

网友D(2012-03-29):
最好先测试一下线上的耦合幅度,不计成本就用屏蔽,成本要求高,加bead或电容来解决也行

网友E:
加TVS管子就行,共模电感没有必要,把地线处理好了就行

网友F:
地仙处理也很重要

网友G:
可以在信号线加电容滤波, 效果会有的,保护在通迅时,波形衰减不影响正常通迅。

网友H(2012-05-08):
加电容通信会受影响吧

网友I:
很好的案例,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J:
测试产品是电流监控设备,对电源口加4kv 5khz 的脉冲群,设备正常显示电流值,但是485通讯口无**常工作,加2kv 5khz没问题。单独对RS485 通讯线加 1kv 1khz的脉冲群485就无**常工作,通讯口做了一些处理,加了放电管 ...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1.电源是开关电源吗?变压器是不是距离通信的芯片太近了,我有一款产品就是距离太近总是通讯不上的;2.还有电源的地和芯片的地是怎么处理的,也有可能是从这里传导进来的;3.加共模电感起作用了吗?按照原理上来说脉冲群是共模干扰,加共模电感应该会起作用的。

网友K(2012-12-02):
地线上做处理,加磁珠隔离,电源退藕也要注意,在信号线上加10PF-102电容到地,在不影响正常通讯的情况做选值

网友L:
我们的产品做脉冲群试验时,电源线加干扰,485通信线就接收到了辐射干扰,485通信线屏蔽层两端接地才行。

网友M:
最好加隔离处理

网友N(2013-01-04):
大家都各抒己见啊!我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成本低一些又能有效抑制的方案?学习了

网友:
用屏蔽线,并且接大地,没有问题(实验通过)。

网友M:
对通讯端口安装铁氧体磁环处理,效果比较好

网友O:
群脉冲这类共模干扰其传递的方式无非三种:辐射、传递和耦合,提供抗干扰能力的方法是阻断其传递的路径。对后两种传递方式的处理类似防洪,先堵后放,堵放结合。“堵”是使用磁珠或电感直接串联在电路上,增大共模干扰信号传递的阻抗实施拦截,个人认为磁珠比电感好用;“放”是使用保护器件如共模电容,直接将共模干扰信号泄放回大地。个人认为2000V以下靠“堵”或“放”可以解决,2000V以上就需要“堵”“放”结合了。当然,针对楼主的485通信问题,使用屏蔽电缆进行通信,并将屏蔽层可靠接地是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M:
铁氧体磁环由于与电路电气没有直接联系,使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P(2013-07-10):
好像把地线接好,就可以了吧。

网友M:
仅仅接好接好地线是不够的

网友Q:
485口可以加tvs,共模电感,热敏电阻,等。防**主要是用来防雷的。

网友M:
可以进行隔离设计,效果比较好

网友R(2013-11-15):
加电容会有一点效果 但容值不能大 否则会影响通讯

网友S:
根本上解决感觉还是加共模电感,因为工程上用屏蔽线有的用户可能会考虑成本不采用。

网友M:
系统采用屏蔽线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成本不会增加太多

网友T:
建议你更换485收发器,和芯片本身素质也有一定关系,外加器件总是存在各种问题。可选用TI的485收发器,抗干扰性能不错,以前试过。

网友U:
这是一个恼人的问题,工业现场通信电磁环境复杂,处理不好够喝一壶的。特别是大功率変蘋器远距离通信就特别难处理。我是提高电压至dc24,运行了几年了可靠稳定。

网友(2013-12-23):
接地要处理好,,一步步的排查,个人推荐先看mcu的工作状态稳定否,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就是会有通讯失败,但是还是可以的14分钟下来,通讯率90%左右

网友V(2016-09-12):
老帖被我给挖出来,实在是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已经无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