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485通讯问题,电路和波形现场分析

楼主(2012-02-28):
数字三相电表带485通讯接口,平时接单相试验及有的场合接三相用笔记本接485适配器抄录正常,安装在配电箱里面(即三相和互感器全接),再用同样的设备和方法去抄表,就一直失败,用示波器测试了A,B线的波形,发现失败原因有两种,一种是A,B波形同相,幅度不够,另一种是A,B波形反相,幅度仍不够,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波特率为1200,下面的图通道1是A线,2是B线

这是485部分的接口电路图

这是总线空闲时的波形

这是通讯失败的第一种波形

这是通讯失败的第二种波形

网友A:
A,B线没有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B:
这个波形很好啊,失败也可能是你的通信程序不够强壮的原因。

楼主:
加了上下拉电阻还是不行的,这个波形不能通讯的,大家看下基准线就知道了,1的幅度最高只有2.5V,2的幅度最低都有2.5V

网友C:
除要加偏置外,Z1要使用双向型的TVS,用串口监视软件监看485接口的TTL侧数据即可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可以排除软件原因,因为在配电箱外是完全可以的,挂在配电箱里就不行了,看波形A高不上去,B下不下来。感觉像485两边都处于发送状态。

网友C:
你先测测485接口电路在静态的控制端电压就该知道是不是电平竞争了,否则还是静态偏置问题,注意终端电阻要加上,但只能在总线的两端各加一个,不能多、不能少。

网友D:
把485的地线也接上估计就正常了。

网友E:
8楼的方法可以试试,去掉共模电压影响

网友F:
我感觉还是硬件上的事:
1、那个光耦,TP521,不知实物是否也用的是这个,如果是,请换掉它,它不适合做通讯用;
2、那个485的RE/DE引脚,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加一个光耦上去,独立控制,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不联网情况用(多个终端),个人见解;
3、如五楼;
4、你的器件是不是有问题。
在表箱外好用就不代表你的电路没问题,有可能刚好是运行在临界状态下,你这样的电路禁不住一点儿干扰,如果说能通上了,但效果不好那就再找找软件上的原因,现在要解决你能通上的问题。
还有你那个R33的阻值有些大,你这个电路只能算是理论电路,实际上是你没有好好测试过,要用示波器好好看下各点波形是否良好。

网友C:
TLP521用在9600bps下是没问题的。

网友G(2013-01-11):
从波形来看,很大可能是接地问题,共模电压影响。可以把示波器的大地隔离,直接测量A-B的差分电平吗?

网友H:
配电箱接上就不行了

网友I:
基本上是接地问题,各个电路要最终通过低阻抗路径接大地。

网友J(2013-12-05):
有人知道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