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出轨

楼主(2012-02-28):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moto_pwm     P3_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define Right_moto_pwm    P3_7    //接驱动模块ENB
    #define k1        P1_4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
#define k2        P1_5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
    #define k3       P1_6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
#define k4       P1_7    //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

#define Left_moto_go      {P3_2=1,P3_3=0;} //P3_2 P3_3 接IN1  IN2    当 P3_2=1,P3_3=0; 时左电机正转
#define Left_moto_back    {P3_2=0,P3_3=1;} //P3_2 P3_3 接IN1  IN2    当 P3_2=0,P3_3=1; 时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3_4=1,P3_5=0;}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1,P3_5=0; 时右电机正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3_4=0,P3_5=1;} //P3_4 P3_5 接IN1  IN2  当 P3_4=0,P3_5=1; 时右电机反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 左电机占空比10/4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1;// 右电机占空比10/4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push_val_left  =7;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push_val_right =7;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前进
  P3_2=1,P3_3=0 ;
  P3_4=1,P3_5=0;
}
/************************************************************************/
     void  Left(void) //左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4;
  push_val_right =4;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go ;
  P3_2=1,P3_3=1;  //左电机停走    当 P3_2=1,P3_3=1;时左电机停转
  P3_4=1,P3_5=0;     //右电机继续
}
/************************************************************************/
     void  Right(void) //右转函数
{
     push_val_left =4;
  push_val_right =4;
  Left_moto_go ;
  Right_moto_go ;
     P3_2=1,P3_3=0;  //左电机继续
  P3_4=1,P3_5=1;  //右电机停止
}
/************************************************************************/
     void  Back(void)  //反退函数
{
     push_val_left =6;
  push_val_right =6;
  Left_moto_back ;  //电子反转,即后退
  Right_moto_back ;
  P3_2=0,P3_3=1 ;
  P3_4=0,P3_5=1;
}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Left_moto_pwm=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Right_moto_pwm=0;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8;   //1Ms定时
  TL0=0X30;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 0XF8;    //1ms定时
  TL0= 0X30;
TR0= 1;
ET0= 1;
EA = 1;
delay(100);
while(1)       /*无限循环*/
{

    //四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白线)为0  没有信号(黑线)为1
    if((k1==0&&k2==0)&&(k3==0&&k4==0))//都没有检测到黑线,向前走  、
  run();
     else
    {

       if((k1==0||k2==0)&& (k3==1||k4==1))  //右边检测到黑线
      {

        push_val_left =4;   //检测到黑线减速
                 push_val_right =4; //检测到黑线减速
        P3_2=1,P3_3=1;  //左电机停走
        P3_4=1,P3_5=0;     //右电机继续
      }

    if((k1==1||k2==1)&& (k3==0||k4==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push_val_left =4; //检测到黑线减速
               push_val_right =4; //检测到黑线减速
      P3_2=1,P3_3=0;  //左电机继续
      P3_4=1,P3_5=1;  //右电机停止
         }
     if((k1==1&&k2==1)&& (k3==1&&k4==1)) //所有检测到黑线
      {
      P3_2=1,P3_3=1;  //左电机停止
      P3_4=1,P3_5=1;  //右电机停止
         }
    }

  }
}

很容易出轨啊。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大哥,你在这里贴这么多代码干嘛,没有人会一行一行的看你代码的,你至少把你的思路说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这里展示你的代码写的多么好呢。。。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B:
出轨的原因是:不让她看婚姻法,只让她看代码

网友C:
说明你的方法和思路,源代码没人看的

网友D:
算法有问题~

网友D:
典型的控制系统超调~要更改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