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编译出错 求救

楼主(2012-02-28):
#error cpstm8 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mods0.h:1 FlexLM System clock has been set back.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0 +debug -pxp -no -pp -l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eeprom2.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造成以上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不知道
友情帮顶。

网友B:
你有在STVD中设置为使用COSMIC编译么?

楼主:
:(   不是啊  我已经按你们说的做了  一直有用的了 就是突然不想 的  不能理解那个错误提示

网友C(2012-04-17):
因系统时间更改过的原因,请问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D(2012-05-23):
因系统时间更改过的原因,请问现在解决了没
引用 网友C:

5楼说的没错,是系统时间变了的原因。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电脑清除COMS导致系统时间复位不对,然后把系统时间改回到正常时间,编译就通过了。

楼主改结贴了。

网友E(2013-02-17):
6楼,没看懂哦,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F(2013-09-21):
6楼的什么意思,我也没看明白,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呀

网友G(2015-01-14):
什么意思啊!

网友H(2017-11-20):
引用 网友D:
5楼说的没错,是系统时间变了的原因。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电脑清除COMS导致系统时间复位不对,然后把系统 ...

没看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