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102C外围电路求助

楼主(2012-02-28):
如图,我要用A7102C做一个434Mhz的发射电路,
RFI和RFO的引脚有点不确定,
有哪位大神使用过这个芯片吗?
方便的话指点一二吧~~:)O(∩_∩)O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去看器件手册,上面一定会有周边元件的参数,按433MHz取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你要用什么频点?有兴趣我可以直接发对应的模块pcb原文件你参考
周边元器件基本是datasheet周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