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TC35会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2-02-28):
用IGT引脚给TC35模块点火后,TC35模块能正常工作,通过串口可以发送数据,但过了3、4秒后,TC35的串口就不响应了,而且SYNC接的状态指示灯也熄灭。好像是TC35自动关机了,(因为我没有把它设置成sleep或alarm模式),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TC35为何自动关机了,不胜感谢!

网友A:
估计是供电跟不上

楼主:
谢谢楼上!用万用表测,模块供电电压3.7V,【在任何时候,必须保证VBATT+ 的电压不能低于 3.3V,而且电压跌落差值不能超过400 mV】,电压跌落值是否小于400mv就不知道了,那个脉冲时间太短。

网友B:
可能发送的时候耗电比较厉害,你打开后发送数据出去后,耗电比较猛,造成电源被拉低了,此时关机也说不定吧

楼主:
供电引脚和地之间有1500uF大电容,现在用的是淘宝买回来的实验板,问题是IGT点火之后只能和PC串口通讯几秒,之后指示TC35工作状态的接在SYNC引脚上的led灯也灭了,之后就没法通讯了

楼主:
别沉了啊,自己顶一个!

网友C:
GSM/GPRS模块所用电源必须满足2A的额定输出,满载纹波也不能超过300mV,PCB布线时要考虑电源/地的载流能力也必须满足,楼主遇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电源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 zhaoyu2005, yewuyi,chunyang大侠,问题解决了,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D:
请问下楼主 电源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我所用的SIM300模块也会出现此问题 它的电源部分是用的2576 谢谢

网友C:
加大电源容量,增强滤波即可,2576可用,但要注意采样回路的PCB设计以尽量降低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