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通讯可靠性讨论

楼主(2012-02-28):
目前我用CC2520开发了一套2.4G通讯系统,一个主机带6个从机,它们用一个频段,主机进行周期性查询。
我装了4台设备,使用不同的频段,实验几天下来,发现:
1号主机的第6个从机经常通讯失效的情况,主机还发现接收通讯包的CRC校验错误;
2号主机的第6个从机经常通讯失效的情况,主机还发现接收通讯包的CRC校验错误;
3号主机的第2个从机经常通讯失效的情况,主机还发现接收通讯包的CRC校验错误;
4号主机的第4个从机经常通讯失效的情况,主机还发现接收通讯包的CRC校验错误;

2号主机的其他几个从机也偶尔出现过通讯失败的情况。

我晶振用30ppm的,工作环境只有20度左右。

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导致通讯失败,干扰的话,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一个人?
硬件的话,都是同一批次生产的,会有差异吗?

网友A:
先确认测试环境是否相同,否则令之相同才能比较,如果环境相同则进行交叉替换,则将好的与不好的进行替换,仅替换信道部分,看问题是否发生转移,是则说明是信道的问题,否则说明是信道外系统的问题,前者可能会因器件的离散型、生产工艺的不够稳定等导致,后者则着重分析系统内电磁噪声的情况。

网友B:
都用一个频段,有没同时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