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

楼主(2012-02-28):
上图,VIN输入,0到5V线性变化,输出VOUT如何变化?
数学积分公式已经忘光了,直接告诉我结果吧
谢谢了

网友A:
书上难道没有?

网友B:
线性是一次函数,一次函数积分后是什么函数?答案是:2次函数(抛物线)!

网友C:
VO=-2.5*T*T/(R*C*TON)
TON输入电压从0到5的时间,
T积分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后运放向负方向饱和。
笔误-2.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这样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这样就出问题了~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确实抛物线啊

网友D:
-1/RC*输入电压对时间积分

网友C:
明白了,最后的输出T=TON代入上式得
VO=-2.5*TON/(R*C)
如果这个信号变化缓慢也就是说TON》积分时常数R*C,
输出将向负方向饱和,
如果如果这个信号变化较快也就是说TON小于积分时常数R*C,
输出将是个常数。

网友E:
楼主也是刚学模电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只可惜电流是常数 而不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