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的输出和输入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2-02-28):
IN为输出,OUT为输出,输出和输入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把握住C1/C2的充放电过程,并根据R3前端的电压达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三极管开关动作则就可以大致看出Vin和Vout的关系了。

楼主:
二极管D1是什么作用?

网友B:
非线性反馈,非线性关系。

楼主:
是对数放大吗?

网友C:
非线性反馈,非线性关系。
引用 网友B:

有见解

网友D:
电路不是对数放大器。

从直流上看,负输入时二极管导通限制输入范围,使得输出不低于大约-1.3V
0输入或正输入时,二极管截至,可以认为没有,则电路就是一个正向放大器,放大倍数为(510k+82k)/82k=7.2倍。

从交流信号上看,如果信号小,有直流偏置,那么就是一个放大器,幅频特性受C1、R2影响。

网友E:
我仿真出来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放大倍数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谢谢!

网友D:
直流放大倍数,不要看中间的过程(只要极性正确即可),而是要看最后的输出和输入的关系,也就是R8、R7分压电阻决定了放大倍数。

网友F:
R7,R8分压为反馈
U1A构成负反馈PI环节。
D1应该用来限制I的输出量

楼主:
呵呵,习惯上都是输出到反相端的电阻实现负反馈,这个R7、R8分压接到同相端构成负反馈,一时还反映不过来啊。

网友G:
没有仔细看,估计是锯齿波产生之类的。

楼主:
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H:
1、R2和C1是个微积分电路,主要是起到滤波作用;
2、U1是运算放大器,对IN起到放大作用,二极管起反馈作用,二极管反向阻抗很大相当于截止,所以这个部分对于IN信号的放大倍数是非常大的,至于放大多少倍,LZ楼主去查下,把那个公式里面的求R趋近于无穷大的极限是多少,就放大多少倍。二极管上面并的那个电容,主要是滤波补偿作用,去除冲击等的干扰,这个更高端点的内容,不说了。
3、后面那个三极管就是一个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没什么好说的。
4、两个放大电路串联放大倍数怎么算,lz知道的。

说的不对  求大神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