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反并联两个二极管

楼主:
小弟不才,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做为运放的输入级保护,限制其输入的差模电压,经常在输入级反并联两个二极管,这是将输入差模电压限制在+/-0.7V之间吗?
还是怎么回事?到底把输入差模电压限制在多少?跟二极管管压降有关系吗?如何选择二极管呢?

网友A(2012-02-28):
反并两个二极管,是常用的运放差模保护方式。
保护在+/-0.7V一般就够用了,再大运放容易出问题,再小找不到合适的保护器件。
二极管的选择,要Is小的,远小于Ib,这样才能对运放无影响,因为在0V附近,好的二极管的Is是很小的,但类似1N4148这样的管子绝对不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二极管,可以用硅小功率三极管的be结或bc结替代。保护二极管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并联了等效电容。运放有了这样的保护也不是万事大吉,要在输入端串入适当的电阻,才能不过流。有些运放内部已经带有保护二极管,那样外部只串联电阻即可。

网友B:
限制差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