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mv-20mV电压100倍运放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8):
请问下这个电路可以让Uo输出0.4V-2V吗?如果可以输出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我用的是+24V和地的单电源,

楼主:
如何才能让这个电压输出为正电压》?

这个可以吗?

网友A:
输入接到运放正输入端。

楼主:
输入接到运放正输入端。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如这个图中那样,同时要将电源改为+5V和-5V的电源才行。

网友B:
to 4楼:是的,不过不用-5V也可以,改成普通的地。

另外,你写错了,那里应该是4mv - 20 mv。

我有疑问,为什么这个电路要注意共模信号的影响呢?

网友C:
这么小的信号在单电源的供电的情况下共模干扰就不小,单电源供电要偏置电压。
建议用差动放大器,或仪放。不过电流也不小,取样电阻可以大点,这样有利于抗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是电流,R2是取样电阻,没有放平衡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取R2=10R,是不是放大倍数就可以改为10了。
和R2=1R,放大倍数100倍,哪个好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如果取R2=10R,是不是放大倍数就可以改为10了。
和R2=1R,放大倍数100倍,哪个好点?
引用 楼主:

电阻取大R2=10会有一定的分流影响,
会影响输出精度,可以提高R2改10K,R3不变,放大10倍
同相端要加偏压。

网友D:
如果用OP07的话就需要双电源,换一个单电源运放吧,R2取值大,放大倍数小,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