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串口窃电问题

楼主(2012-02-28):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窃电的带载能力本来就不大,你先测一下你的电路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串口窃电一般也就能窃几个mA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测了一下电路板接在串口上和没接在串口上时的电压,没有接的时候,DTR和RTS为-6V,接上之后就变成了-4V,请问是因为电路板的功率太大了吗

网友A:
你的串口本来就属于驱动不足的类型(近年来的新电脑特别是笔记本电脑往往如此,USB转的更是如此,标准232电平应该是正负12V,近期台式机的原生串口应该为至少正负10V),电压明显下降了,显然无法驱动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