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新手问题:MA84G564,除P3外,其它IO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2-02-28):
新手问题:MA84G564,除P3外,其它IO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MA84G564,除P3外,其它IO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www.16466.com

网友B:
不需要,有内部上拉电阻选着:

端口引脚可以选择外部上拉或PUCON0 和PUCON1 置位使能片内的内部上拉。

网友C:
偶也明白啦

网友D:
嗯,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