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常见错误与经验点评

楼主(2012-02-28):
现象一:这些拉高/拉低的电阻用多大的阻值关系不大,就选个
整数5K吧?
点评:市场上不存在5K的阻值,最接近的是4.99K(精度1%),
其次是5.1K(精度5%),其成本分别比精度为20%的4.7K高4倍
和2倍。20%精度的电阻阻值只有1、1.5、2.2、3.3、4.7、6.8
几个类别(含10的整数倍);类似地,20%精度的电容也只有以
上几种值,如果选了其它的值就必须使用更高的精度,成本就
翻了几倍,却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楼主:
现象二:面板上的指示灯选什么颜色呢?我觉得蓝色比较特
别,就选它吧?
点评:其它红绿黄橙等颜色的不管大小(5MM以下)封装如何,
都已成熟了几十年,价格一般都在5毛钱以下,而蓝色却是近三
四年才发明的东西,技术成熟度和供货稳定度都较差,价格却
要贵四五倍。目前蓝色指示灯只用在不能用其它颜色替代的场
合,如显示视频信号等

楼主:
现象三:这点逻辑用74XX的门电路搭也行,但太土,还是用
CPLD吧,显得高档多了?
点评:74XX的门电路只几毛钱,而CPLD至少也得几十块,
(GAL/PAL虽然只几块钱,但公司不推荐使用)。成本提高了N
倍不说,还给生产、文档等工作增添数倍的工作。

楼主:
现象四:我们的系统要求这么高,包括MEM、CPU、FPGA等所有
的芯片都要选最快的?
点评:在一个高速系统中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工作在高速状态,
而器件速度每提高一个等级,价格差不多要翻倍,另外还给信
号完整性问题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楼主:
现象五:这板子的PCB设计要求不高,就用细一点的线,自动布
吧?
点评:自动布线必然要占用更大的PCB面积,同时产生比手动布
线多好多倍的过孔,在批量很大的产品中,PCB厂家降价所考虑
的因素除了商务因素外,就是线宽和过孔数量,它们分别影响
到PCB的成品率和钻头的消耗数量,节约了供应商的成本,也就
给降价找到了理由。

楼主:
现象六:程序只要稳定就可以了,代码长一点,效率低一点不
是关键?
点评:CPU的速度和存储器的空间都是用钱买来的,如果写代码
时多花几天时间提高一下程序效率,那么从降低CPU主频和减少
存储器容量所节约的成本绝对是划算的。CPLD/FPGA设计也类
似。

楼主:
第二部分 低功耗设计常见错误电平

楼主:
现象一:我们这系统是220V供电,就不用在乎功耗问题了?
点评:低功耗设计并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更多的好处在于降低
了电源模块及散热系统的成本、由于电流的减小也减少了电磁
辐射和热噪声的干扰。随着设备温度的降低,器件寿命则相应
延长(半导体器件的工作温度每提高10度,寿命则缩短一
半)。

楼主:
现象二:这些总线信号都用电阻拉一下,感觉放心些?
点评:信号需要上下拉的原因很多,但也不是个个都要拉。上
下拉电阻拉一个单纯的输入信号,电流也就几十微安以下,但
拉一个被驱动了的信号,其电流将达毫安级,现在的系统常常
是地址数据各32位,可能还有244/245隔离后的总线及其它信
号,都上拉的话,几瓦的功耗就耗在这些电阻上了(不要用几
毛钱一度电的观念来对待这几瓦的功耗)。

楼主:
现象三:CPU和FPGA的这些不用的I/O口怎么处理呢?先让它空
着吧,以后再说?
点评:不用的I/O口如果悬空的话,受外界的一点点干扰就可能
成为反复振荡的输入信号了,而MOS器件的功耗基本取决于门电
路的翻转次数。如果把它上拉的话,每个引脚也会有微安级的
电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设成输出(当然外面不能接其它有驱
动的信号)。

楼主:
现象四:这款FPGA还剩这么多门用不完,可尽情发挥吧?
点评:FGPA的功耗与被使用的触发器数量及其翻转次数成正比,
所以同一型号的FPGA在不同电路不同时刻的功耗可能相差100
倍。尽量减少高速翻转的触发器数量是降低FPGA功耗的根本方
法。

楼主:
现象五:这些小芯片的功耗都很低,不用考虑?
点评:对于内部不太复杂的芯片功耗是很难确定的,它主要由
引脚上的电流确定,一个ABT16244,没有负载的话耗电大概不
到1毫安,但它的指标是每个脚可驱动60毫安的负载(如匹配几
十欧姆的电阻),即满负荷的功耗最大可达60*16=960mA,当然
只是电源电流这么大,热量都落到负载身上了。

楼主:
现象六:存储器有这么多控制信号,我这块板子只需要用OE和
WE信号就可以了,片选就接地吧,这样读操作时数据出来得快
多了?
点评:大部分存储器的功耗在片选有效时(不论OE和WE如何)
将比片选无效时大100倍以上,所以应尽可能使用CS来控制芯
片,并且在满足其它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缩短片选脉冲的宽
度。

楼主:
现象七:这些信号怎么都有过冲啊?只要匹配得好,就可消除
了?
点评:除了少数特定信号外(如100BASE-T、CML),都是有过
冲的,只要不是很大,并不一定都需要匹配,即使匹配也并非
要匹配得最好。象TTL的输出阻抗不到50欧姆,有的甚至20欧
姆,如果也用这么大的匹配电阻的话,那电流就非常大了,功
耗是无法接受的,另外信号幅度也将小得不能用,再说一般信
号在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时的输出阻抗并不相同,也没办
法做到完全匹配。所以对TTL、LVDS、422等信号的匹配只要做
到过冲可以接受即可。

楼主:
现象八:降低功耗都是硬件人员的事,与软件没关系?
点评:硬件只是搭个舞台,唱戏的却是软件,总线上几乎每一
个芯片的访问、每一个信号的翻转差不多都由软件控制的,如
果软件能减少外存的访问次数(多使用寄存器变量、多使用内
部CACHE等)、及时响应中断(中断往往是低电平有效并带有上
拉电阻)及其它争对具体单板的特定措施都将对降低功耗作出
很大的贡献。

楼主:
第三部分 系统效率的常见错误与电平

楼主:
现象一:这主频100M的CPU只能处理70%,换200M主频的就没事了?
点评:系统的处理能力牵涉到多种多样的因素,在通信业务中其瓶
颈一般都在存储器上,CPU再快,外部访问快不起来也是徒劳。

楼主:
现象二:CPU用大一点的CACHE,就应该快了?
点评:CACHE的增大,并不一定就导致系统性能的提高,在某些
情况下关闭CACHE反而比使用CACHE还快。原因是搬到CACHE中的
数据必须得到多次重复使用才会提高系统效率。所以在通信系
统中一般只打开指令CACHE,数据CACHE即使打开也只局限在部
分存储空间,如堆栈部分。同时也要求程序设计要兼顾CACHE的
容量及块大小,这涉及到关键代码循环体的长度及跳转范围,
如果一个循环刚好比CACHE大那么一点点,又在反复循环的话,
那就惨了。

楼主:
现象三:这么多任务到底是用中断还是用查询呢?还是中断快
些吧?
点评:中断的实时性强,但不一定快。如果中断任务特别多的
话,这个没退出来,后面又接踵而至,一会儿系统就将崩溃
了。如果任务数量多但很频繁的话,CPU的很大精力都用在进出
中断的开销上,系统效率极为低下,如果改用查询方式反而可
极大提高效率,但查询有时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所以最好的
办法是在中断中查询,即进一次中断就把积累的所有任务都处
理完再退出。

楼主:
现象四:存储器接口的时序都是厂家默认的配置,不用修改
的?
点评:BSP对存储器接口设置的默认值都是按最保守的参数设置
的,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总线工作频率和等待周期等参数进行
合理调配。有时把频率降低反而可提高效率,如RAM的存取周期
是70ns,总线频率为40M时,设3个周期的存取时间,即75ns即
可;若总线频率为50M时,必须设为4个周期,实际存取时间却
放慢到了80ns。

楼主:
现象五:一个CPU处理不过来,就用两个分布处理,处理能力可
提高一倍?
点评:对于搬砖头来说,两个人应该比一个人的效率高一倍;
对于作画来说,多一个人只能帮倒忙。使用几个CPU需对业务有
较多的了解后才能确定,尽量减少两个CPU间协调的代价,使
1+1尽可能接近2,千万别小于1。

楼主:
现象六:这个CPU带有DMA模块,用它来搬数据肯定快?
点评:真正的DMA是由硬件抢占总线后同时启动两端设备,在一
个周期内这边读,那边些。但很多嵌入CPU内的DMA只是模拟而
已,启动每一次DMA之前要做不少准备工作(设起始地址和长度
等),在传输时往往是先读到芯片内暂存,然后再写出去,即
搬一次数据需两个时钟周期,比软件来搬要快一些(不需要取
指令,没有循环跳转等额外工作),但如果一次只搬几个字
节,还要做一堆准备工作,一般还涉及函数调用,效率并不
高。所以这种DMA只对大数据块才适用。

楼主:
第四部分 信号完整性的错误认识及点评

楼主:
现象一:这些信号都经过仿真了,绝对没问题?
点评:仿真模型不可能与实物一模一样,连不同批次加工的实
物都有差别,就更别说模型了。再说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仿真
也不可能穷举所有可能,尤其是串扰。曾经有一教训是某单板
只有特定长度的包极易丢包,最后的原因是长度域的值是
0xFF,当这个数据出现在总线上时,干扰了相邻的WE信号,导
致写不进RAM。其它数据也会对WE产生干扰,但干扰在可接受的
范围内,可是当8位总线同时由0边1时,附近的信号就招架不住
了。结论是仿真结果仅供参考,还应留有足够的余量。

楼主:
现象二:100M的数据总线应该算高频信号,至于这个时钟信号
频率才8K,问题不大?
点评:数据总线的值一般是由控制信号或时钟信号的某个边沿
来采样的,只要争对这个边沿保持足够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即可,此范围之外有干扰也罢过冲也罢都不会有多大影响(当
然过冲最好不要超过芯片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值),但时钟信
号不管频率多低(其实频谱范围是很宽的),它的边沿才是关
键的,必须保证其单调性,并且跳变时间需在一定范围内。

楼主:
现象三:既然是数字信号,边沿当然是越陡越好?
点评:边沿越陡,其频谱范围就越宽,高频部分的能量就越
大;频率越高的信号就越容易辐射(如微波电台可做成手机,
而长波电台很多国家都做不出来),也就越容易干扰别的信
号,而自身在导线上的传输质量却变得越差,因此能用低速芯
片的尽量使用低速芯片。

楼主:
现象四:为保证干净的电源,去偶电容是多多益善?
点评:总的来说去偶电容越多电源当然会更平稳,但太多了也
有不利因素:浪费成本、布线困难、上电冲击电流太大等。去
偶电容的设计关键是要选对容量并且放对地方,一般的芯片手
册都有争对去偶电容的设计参考,最好按手册去做。

楼主:
现象五:信号匹配真麻烦,如何才能匹配好呢?
点评:总的原则是当信号在导线上的传输时间超过其跳变时间
时,信号的反射问题才显得重要。信号产生反射的原因是线路
阻抗的不均匀造成的,匹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驱动端、负载端
及传输线的阻抗变得接近,但能否匹配得好,与信号线在PCB上
的拓扑结构也有很大关系,传输线上的一条分支、一个过孔、
一个拐角、一个接插件、不同位置与地线距离的改变等都将使
阻抗产生变化,而且这些因素将使反射波形变得异常复杂,很
难匹配,因此高速信号仅使用点到点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过
孔、拐角等问题。

楼主:
主题五:可靠性设计

楼主:
现象一:这块单板已小批量生产了,经过长时间测试没发现任
何问题?
点评:硬件设计和芯片应用必须符合相关规范,尤其是芯片手
册中提到的所有参数(耐压、I/O电平范围、电流、时序、温度
PCB布线、电源质量等),不能光靠试验来验证。公司有不少产
品都有过惨痛的教训,产品卖了一两年,IC厂家换了个生产
线,咱们的板子就不转了,原因就是人家的芯片参数发生了点
变化,但并没有超出手册的范围。如果你以手册为准,那他怎
么变化都不怕,如果参数变得超出手册范围了还可找他索赔
(假如这时你的板子还能转,那你的可靠性就更牛了)。

楼主:
现象二:这部分电路只要要求软件这样设计就不会有问题?
点评:硬件上很多电气特性直接受软件控制,但软件是经常发
生意外的,程序跑飞了之后无法预料会有什么操作。设计者应
确保不论软件做什么样的操作硬件都不应在短时间内发生永久
性损坏。

楼主:
现象三:用户操作错误发生问题就不能怪我了?
点评:要求用户严格按手册操作是没错的,但用户是人,就有
犯错的时候,不能说碰错一个键就死机,插错一个插头就烧板
子。所以对用户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必须加以保护。

楼主:
现象四:这板子坏的原因是对端的板子出问题了,也不是我的
责任?
点评:对于各种对外的硬件接口应有足够的兼容性,不能因为
对方信号不正常,你就歇着了。它不正常只应影响到与其有关
的那部分功能,而其它功能应能正常工作,不应彻底**,甚
至永久损坏,而且一旦接口恢复,你也应立即恢复正常。

楼主:
后记:
研发只有点点滴滴、踏踏实实地总结、积累,才能一步步
达到巅峰。
无论软件、硬件还是市场,我们要多做一些这样的“发现不
良现象,指出错误”的文档、讨论和批判。

网友A:
真不错~~  应该穿裤子

网友B:
lz总结的不错

网友C:
总结的不错,强烈顶起:)

网友D:
绝对酷帖,受教了!

网友E:
楼主总结的很好,再接再厉

网友F:
仔细学习中,非常好,加精吧

网友G:
总结的很好啊 辛苦了

网友H:
确实不错,怎么没有人来挑刺?

网友I:
学习了!!!楼主高人啊!!

网友J:
这个总结,在哪里看过,忘记了。

网友K:
帖子说的很不错,mark一下

网友L:
这个帖子还是要顶顶的 很多细节都是常见的

网友M:
非常好的资料帖 很受用

网友M:
继续帮定期了

网友N:
很不错的酷帖啊

网友N:
继续帮楼主定期

网友O:
不错,好像看过!

网友P:
不管看没看过 能够帮到自己是最重要的 顶起来

网友Q:
这就是所谓的经验喽

网友R:
太好了,论坛要有收藏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S:
好多啊,楼主给我们的文档就方便了。呵呵

网友T:
真是不错呀  支持下楼主

网友U:
好贴,值得好好读读

楼主:
大家共同学习,呵呵

网友V(2012-04-07):
呵呵,楼主盖楼功夫很厉害,不过的确对我这新手是好东东,先学习了啊。。。。

楼主:
呵呵,楼主盖楼功夫很厉害,不过的确对我这新手是好东东,先学习了啊。。。。
引用 网友V:
楼不是那么好盖的啊,呵呵,要有点真材实料才盖得起来,谢谢大家支持,呵呵。

网友W:
楼主是否合成一个帖子比较好

网友X:
怎么感觉在哪儿看过这篇**是转载?

网友Y(2012-05-10):
漂亮!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呢!!我早就看到这个帖子 就是不知道原来这个帖子。。。。

网友Z:
看完后 增加了好多对细节的认识

网友AA:
楼主分页有点多啊,最好整到一个帖子里面,阅读起来舒服

网友AB:
学到了很多,多谢楼主

网友(2012-06-14):
这是一个好贴  收藏。。。

网友AC:
高手  吸收了  谢谢

网友AD:
楼主太牛了啊,不得不佩服啊

网友AE:
好贴,再次顶起啊

网友AF:
道理深刻,很合口味。

网友AG:
这种垃圾帖子都能评上酷贴,我受不了。。。。。。。

网友AH:
我来看看,贴子很长啊

网友AD:
非常不错的啊,学习了一半,后续继续

网友AE:
楼主太强悍了啊,让我一下看完这么多,的却是需要耐心跟理解能力的啊,我是暂时大不到的

网友AI(2012-08-07):
DMA是由硬件抢占总线后同时启动两端设备,在一个周期内这边读,那边写。这个可具体的讲点么?我看一般用的都是比较少的啊

网友AJ(2012-09-16):
给力,受教了!

网友AC:
收获很大   个人觉得作为电子工程师   在设计电路时应该做到每一步都仔细论证   而不是想当然的去做    只有一步一步的论证  才能保证电路的可靠工作   只有将每一步均通过运算论证,才能保证出精品   这是个人的一点建议    呵呵

网友AC: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将自己的设计心得和总结贴出来    促进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K:
不错!多一点这样的总结。

网友AL:
楼主这个帖子楼层太多啊!!呵呵

网友AM(2012-10-26):
这些资料挺好的,以前设计电路图时,感觉自己好多东西没注意到。

网友AN:
受教了,在设计电路时真真地需要好好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以便避免出现不必的错误

网友AO:
谢谢,帮朋友选过2款摄像头板,原理图差不多,不同的人布线,合格率差一个数量级……
线宽设置问题……

网友AF:
哇噻!够复杂的。静下心来,慢熳梳理一番。

网友AP:
这关于嵌入式常见错误与经验资料挺多的,说得挺好的

网友AQ:
硬件只是搭个舞台,唱戏的却是软件

网友AC(2013-01-03):
这篇**   今天又看了一遍   哦呵呵   有收获   多多努力中

网友AR(2013-03-13):
我是初学者,这个非常实用,顶楼主了。

网友AS:
方便面老师搞得太好了

网友AT:
看看,也进步进步啊!

网友AU(2013-04-20):
不错不错,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AV:
不错  很多牛人就是忙...... 不经常写文档或总结

楼主(2013-07-09):
引用 网友AV:
不错  很多牛人就是忙...... 不经常写文档或总结

写文档是个很好的习惯,遇到相似的问题,可以很快地查看到之前的解决办法。

网友AW:
很有用处,谢谢。

网友AX(2015-10-25):
BSP对存储器接口设置的默认值都是按最保守的参数设置
的,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总线工作频率和等待周期等参数进行
合理调配。有时把频率降低反而可提高效率,如RAM的存取周期
是70ns,总线频率为40M时,设3个周期的存取时间,即75ns即
可;若总线频率为50M时,必须设为4个周期,实际存取时间却
放慢到了80ns。

网友AI:
电容的精度选择是比较关键的,这个直接影响到设计的电路稳定性方面的。

网友AY:
这些经验点评的非常不错,详细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