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找个硬件工程师,出了四道题,这题目很难吗?

楼主(2012-02-28):
要找个硬件工程师,不要太水的,出了四道题,居然把前面八个都挡回去了,而且,这八个人,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完整两道。目前正在等待第九个人来面试。

这题目很难吗?这什么世道!!

1、MCU做键盘扫描,需要用8IO口,做4×4的键盘扫描,请画出线路图和说明工作原理。

2、手上只有一种SRAM,规格是:位宽=16、总容量为2Mbyte,分别搭出一下电路:
    a)位宽为16,总容量为4MbyteSRAM。
    b)位宽为32,总容量为4MbyteSRAM

3、用运放搭一个放大器,要求如下:
       a) 5V供电。
    b) 输入静态电压:1.0V
    c) 输出静态中点电压:2.0V
    d) 耦合方式:直流
    e) 放大倍数:10
    e) 工作频率:音频

4、产品正常工作电流几十毫安,睡眠电流几十微安,要测量产品的工作电流和睡眠电流,不巧万用表坏掉了,该怎么办。

网友A:
呵呵,看你打算请的是什么档次的工程师,楼主的题目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看对谁而言了,不过高明的试题不应是直线性思维的产物,而应该是没有固定答案的,重在考量面试者的素质,当然,出这样的题目和对答案的判断的难度也会大得多。

类似的帖子在二姨家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大家继续……

网友A:
晕,楼主怎么把主贴改了?你的重复帖我给你删掉了……

楼主:
老大,我自己发现有重复的,就改了一个。。。。

老大您太敬业了,太神速了。

能帮我恢复吗?

楼主:
俺要下班了,老大能帮我把这个帖子删了吧。

原本的帖子,能恢复最好,恢复不了我明天再发。

先谢谢了

网友A:
帮你原文不动的改好了

网友B:
第一题和第二题能网上查到的有什么意思?第三题无聊

网友B:
第四题可以用标准电池,10个产品一起测,当然大电流的放电时间跟小电流的时间不一样,可以查到,另LZ能给到1W+不;P

网友C:
说实话前面三题大学都学过,不过要按照大学那套原原本本,规规范范的写出来还是有点难度的,第四题的话,可难倒我了,呵呵。

网友D:
现在招人真难。。。
跟楼主一样情况。。。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兄弟,人家要测出电流大小.....我觉得搭个电路,串个小电阻,加个放大倍数可调的直流放大电路,用AD进行转换,读出转换值(可用仿真器或用74系列搭个数字电路加几个LED灯),用笔算下就得出电流大小值.

网友E:
做了第四题,看哪位兄弟的方案更牛.:loveliness:

网友F:
我只问:能画个用光耦驱动继电器的电路么?

网友G:
我面试的时候通常要求应聘者复述一下欧姆定律,然后问一下会不会用电烙铁,以上两点过了再出个笔试题,笔试通常就是设计一个LED台灯,要求1个星期完成,只要原理图、pcb以及程序,不要实物。

但是,就前两道题目可以筛掉一半以上应聘者。比较神奇的答案有:电烙铁是工人用的,我是做设计的,为什么要会用电烙铁?

网友A:
其实招人重在考察态度和悟性。

网友H:
1会,第二题知道原理,几个sram合在一起,3原理也不太清楚,找一个运放芯片看典型电路,看参数,4去买个万用表、、

网友I:
第4题是发挥题。
像我这样脑子比较迟钝的,估计会答:
1.借个万用表
2.买个万用表
3.现做一个采样电路
4.有示波器没?有的话串个采样电阻……

网友J:
第四题用一个小电阻加LED灯。

网友K:
第三题直流耦合麻烦
第四题 无聊。

网友L:
第四道题是不是应该串一个小电阻,用别的CPUAD采样,或者用示波器测电压!

网友L:
第三道题谁给一个思路,是比例放大电路吗?

网友M:
汗,  LZ,啥是工作频率为音频?

网友N:
前三个没有问题。
第四题有陷阱,我们面试也会问类似问题,技术口和管理口都很关心这种问题。
先说技术口,用这种问题可以很好的看出被面试人员对于各种技术指标的敏感度。
几十mA和几十uA量程差了1000倍,一般测量功耗精度要求至少是1%。
自己搭电路----由于没有万用表,所以无法修正电路的误差,无论是零点还是线性。
不能使用示波器,精度一般只有5%。
再从管理角度说,测试规范指明了测量方法和手段,如果不符合规范,则测量的结果不予承认。所以如果面试的人说自己搭,使用示波器甚至回答购买新万用表的,一定打死。连最起码的操作规程都要灵活变通的人,很多时候会不好管理,这直接导致公司产品质量问题难于追溯。所以这种问题能够考察被面试人员对于研发流程管理的掌控能力。
另外被面试的人员也要想到:技术上,精度控制不好,测量结论可能偏离实际;管理上,不按照规程做事,做的就是白费力气的活,如果把这种测试报告提交上去,会被总工办抓住,从绩效考核上直接扣钱!
所以第四题属于开放性的,并不是无聊。

楼主:
24楼,不要想得太多了。

实际产品当中,测试工作电流和静态电流,只是有个大概值就好了,差几个百分点问题不大,实际工作了你会了解的。

网友O:
第3题答案,要是对了,有人收留我去上班吗?:'(

网友P:
第一个问题easy
第二个问题也easy,关键是现在外扩很少吧,我还没遇到过要外扩的
第三个问题我要看书了。
第四个问题就像中国规定一样考试不许带计算器

网友Q:
正在做题

网友R:
哈哈,看看是考学生还是考老鸟了。

网友O:
第1题,
硬件,用标准51的话,p1口直接8根线4×4交叉,在交叉点上放16个键即可。
软件,设p1.0-p1.3为输出线,分时输出一个0,三个1,读入p1.4-p1.7即可。消抖动和扫描用中断完成才实用。

网友S:
最讨厌一杆子打死一群人,要求不少,就是工资不高,请问做出这几题多少钱一月

网友T:
1.简单。
2.原理我懂,要是要具体型号和电路,这我等网上查查。
3.用单运放比较麻烦,要是用仪表放大器(或3运放自己搭),那是很简单。否则......
4.如果连个好的万用表都没有,这样的单位......

网友S:
再说了,你们家万用表能测出UA,我买

网友U:
我面试的时候通常要求应聘者复述一下欧姆定律,然后问一下会不会用电烙铁,以上两点过了再出个笔试题,笔试通常就是设计一个LED台灯,要求1个星期完成,只要原理图、pcb以及程序,不要实物。

但是,就前两道题目可 ...
引用 网友G:
这个压根就不需要一周

楼主:
第四题,我出题目的时候,心里面的标准答案是串电阻,而且是两个不同大小的电阻,用开关来切换,用示波器来量电压。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其实一般情况下,用万用表量这两个相差这么大的电流,是一定要调整量程的。调整量程的过程中难免会关掉电源一瞬间,这就会导致电源有些扰动。有些电路会对这些扰动有反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直接简单的接个万用表了。我会串个电阻,来量电压。

另外,在电路分析当中,要知道板子上某一分支的电流是多少,在很多情况下,串接电流表会造成很大的干扰,在没办法传电流表的情况下,要量电流,也是串一个小电阻,测量电阻上的压降来算电流。

网友V:
就会前两个

网友O:
第2题,
原始的RAM,地址20根A0-A19,数据16根D0-D15,控制/OE, /WE ,/CE

a)2个原始RAM串联,系统地址译码器输出/y0连接RAM1的/CE,/y1接RAM2的/CE,RAM的其他引线全部同名并联后再连系统总线
b)相当于两个a)的并联,数据变32根D0-D31,其他同名并联

网友U:
最讨厌一杆子打死一群人,要求不少,就是工资不高,请问做出这几题多少钱一月
引用 网友S:
逗得,无聊的很,很自以为是

网友U:
我们公司有个主管,做软件出身,每次遇到硬件问题,他总是说不可靠,不知道在他眼里什么是可靠,比如现在用继电器来当开关,我说用mos管好一点,他就说mos管不可靠,说如果mos管击穿的坏就坏了,我反问他那继电器下面那个三级管击穿了怎么办,他无言以对,

网友O:
第4题,
先借万用表,没有的话串个10欧姆电阻到电源线中用示波器看压降。
如果都没有,弄个直流电源,电压比系统工作电压高3V,串个电阻R=(3V-1.6V)/工作电流,防止电路板故障过电流,再串一个红的5mm的led,看亮度即可

网友W:
回复 网友S:
我用福禄克17B测芯片休眠时的电流,跟芯片手册上说的掉电电流还差不多~~~几个uA~~应该还准吧

网友X:
回复 楼主:
开关切换的时候也会造成扰动吧。

网友X:
请问各位 什么事静态电压啊?

网友X:
前段时间去面试,回来后非常困惑:公司对我的考察相当少,反倒是对公司做了大量的介绍。 我倒以为碰上传销的。

这几个题目要是不复习下笔记,随手写对我还是有难度的哈哈。。

网友O:
建议lZ公布标准答案,大家分析一下和各人心目中的答案能不能吻合,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Y:
月经贴还是很热啊
LZ给的价钱期望心理值是多少啊

网友Z:
如果最对了这些题,LZ会给一个怎样范围的薪水呢:)

网友AA:
多数时候经验比知识更重要!

网友Q:
第三题我再给另一个答案:看图:

网友O:
50楼比我多用一个-5V电源,呵呵

网友AB:
第一题:估计都没有问题
第二题:几乎没有人去外扩过RAM,所及应该都不是很了解,去翻下数电书,大家都会
第三题:没有做过一段时间运放的,看到那些指标就有点头疼(比如我)
第四题:没有万用表,有示波器吗?

所以,没有人完整做完两道很正常

网友AC:
一,二。三都可以搞定。
四题,我觉得要买个新表回来或借个回来,如果急着要结果,并且只有一两台时,在供电上串个发光二极管,并在开发光二极管上并个开关,休眠时把开关断开,平时通上。
噢耶。给分!不给分!给个理由。

网友AC:
24L有点偏激了吧。
都那么做,脑子会变死的,搞开发的人,脑子太死,不好!
我觉得人技术部人的脑子不要太死了,不要太**所谓的一大堆死规则(规则是人订的,人订的谁知道他那天喝多了没?)。
能**的去质量部门。
四题,又没有说定量,测测能定性有何不可。用个小聪明应应急蛮好的。

网友AD:
第四提用個power supplier不就搞定了嘛。

网友AE:
baidu,无压力。。。

楼主:
奇怪了,为什么我评了分,刷新后,得分还是0分呢?

晚上回家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AF:
前3个稍有准备的工程师 应该都能通过。 第四个,还是买万用表了。总不会去做一个测试仪吧。

网友R:
再说了,你们家万用表能测出UA,我买
引用 网友S:

万用表当然可以测到uA级电流了,随便找块数字表看就知道了。不过楼主这几个问题还真的是入门级问题,能过的人,就开毕业生的起薪吧。答不出来的,大学估计也就泡妹妹打游戏去了。

网友S:
不过楼主这几个问题还真的是入门级问题,能过的人,就开毕业生的起薪吧。答不出来的,大学估计也就泡妹妹打游戏去了。 ...
引用 网友R:

哥,你让我们这些没把妹没怎么打游戏,毕业时也啥都不懂的挫人情何以堪啊!不过说真的,大学里本科生能答上来的真不多,有的话估计也是年年拿国奖的人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不比当年了,尤其是本科生!

网友C:
第四题大家的串电阻方法其实不一定对的,要考虑串入的电阻对产品工作电压的影响,如果电压源驱动能力足够强,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S:
万用表当然可以测到uA级电流了,随便找块数字表看就知道了。不过楼主这几个问题还真的是入门级问题,能过的人,就开毕业生的起薪吧。答不出来的,大学估计也就泡妹妹打游戏去了。 ...
引用 网友R:

所以,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说,电脑和网络是把双刃剑,懂得利用的人会比**十年代的大学生牛,不懂得利用的人跟那个时代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是,对大学数学生来说,双刃剑却是刺向自己的利器,这也是为啥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行的原因了。有感而发哈!

网友AG:
第四题有点意思!!!

网友AH:
:)太无聊了  这题目

网友AI:
回复 网友R:
呵呵,按照我这个毕业生的标准来说,估计一个班五六十人能有十个回答的不错,都可以烧高香了。
一个普通的二本院校的学生

网友AJ:
前3个会,第四个,我的意见也是买个万用表去,有折腾的时间,表都买回来了

网友AK:
回复36楼
第四题,我出题目的时候,心里面的标准答案是串电阻,而且是两个不同大小的电阻,用开关来切换,用示波器来量电压。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其实一般情况下,用万用表量这两个相差这么大的电流,是一定要调整量程的。调整量程的过程中难免会关掉电源一瞬间,这就会导致电源有些扰动。有些电路会对这些扰动有反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直接简单的接个万用表了。我会串个电阻,来量电压。
引用 楼主:
自己出题目的人都不懂。还在这说什么呀。。先不说答案,就说你对于万用表测电流这个事,明显是错的。万用表换档位有瞬间扰动又怎么样,等你看数据的时候这个扰动早就过去了。。而且万用表测电流其实也就是串电阻,然后测电压。

网友AL:
第四题我觉的可以串个电阻改用测电压的方法测量,或者借仪器来用

网友AM:
回复 网友O:
输出端的静态电压和输入端的不一样的。
测电流的电流钳

网友AN:
回复 楼主:
产品若在大电流工作中,你切换到小电流(电阻变换)再测电流,一般会死机
(原文:大电阻与小电阻,示波器测电流)
所以只能说简单测一下来评估,若真是考题来说正确,很难说好的,其中包含仪器使用功底、硬件功底、产品工作状态的了解。所以实际操作起来,变量太多,估计说好这事,要上1000文字来表达,不一定能表达明白

网友AN:
回复 网友AC:
发光二极管方案:不要想了(工作结压一点都不准)

网友AO:
我真不会

网友AP:
第四题可以用个LED看下电流

网友AQ:
以前去面试软件工程师,老板叫用笔写个冒泡程序。现在程序都是在电脑上敲出来的,用笔写,想半天还是做不出来。。。。

网友AR:
呵呵,对于第四题,实际当中最好的做法就是去买个合适的测量仪表,而不是搞什么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办法?因为大多数设备工作时休眠与工作总是相互快速切换的,万用表也只能测个平均电流,细节既看不到,也测不到。
因此,sahh与硬件工程师的对话便有了下一幕(本文纯属灌水)!

sahh:产品正常工作电流几十毫安,睡眠电流几十微安,要测量产品的工作电流和睡眠电流,不巧万用表坏掉了,该怎么办?
硬件工程师:把万用表修好再测量不就得了。
sahh:修不好了,已经坏的一塌糊涂了。
硬件工程师:也不一定非得用万用表啊,万用表坏了可以用电流表嘛,我只想测电流,反正也用不了那么多功能。
sahh:不不,电流表也没有,俺们公司没有电流表。
硬件工程师:你确定没有?
sahh:我确定,我工作后从来也没用过电流表。
硬件工程师:你确定你们公司没有任何可以测电流的仪表?
sahh:我在这个公司多年了,确定没有任何可以测电流的仪表。
硬件工程师:哪问别的部门或别的公司借行不行啊?
sahh:不行,不行,我们这个公司只有一个部门,附近也没的公司可以去借。
硬件工程师:借不到就买个呗,反正也没多少钱?
sahh:买来不及了,用户已经要求马上就要发货,快寄就在边上等着哩!
硬件工程师:哦,这样啊,我就说现在网购很方便,比如有些地方就承诺早上定货下午到。
sahh: (擦了一下头上的汗)听着,借不到,也买不到,也找不到相应的测试仪表。
硬件工程师:不能让快寄先回去,等弄好了再来拿,我可不习惯工作时旁边老有人催着。
sahh:不行,不行,必需得快。
硬件工程师:好了,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还要问一下,设备工作时,正常工作和睡眠是如何切换的,也就是说,在睡眠状态下,设备会不会每秒醒来个几毫秒啥的?这种用来测电流的万用表是不是有点测不准啊?
sahh: (有点怒了,但又无可奈何)我们的产品,有个开关,扳到左别,就是正常工作;扳到右边,是睡眠状态,这样总该可以了吧,不用考虑快速的工作与休眠切换,以及测量仪表的平均问题。
硬件工程师:我有点明白了,哪就直接用示波器来量吧,OK?
sahh:没有示波器,我再强调一下,没有任何测量仪器,明白不?
硬件工程师:(也有点急了)啥都没有啊?那有电脑没有?我可只仅仅用过Protel99se,Orcad9.2,DXP2004,PADS2005,Altium Designer 10等软件,听说以前没电脑时工程师先用铅笔在纸上画再进行描蓝,这个我可不会?
sahh:(有点窘)虽然我们公司在仪器仪表的配备方面比较简陋一点,但象电脑嘛,这个必需有!
硬件工程师:(心里想这哪叫简陋啊,简直叫惨不忍睹啊,但嘴上仍然说)电脑是不是完整的?比如说,有没有显示器,有没有键盘,有没有鼠标,有没有声卡,有没有。。。?
sahh:(不耐烦的打断硬件工程师的话),你放心好了,仪表虽然没有,但我们的电脑配备还是很完整的,属于电脑配件的,该有的都有,而且是各部分都是好的!请你不要再问电脑有没有配显示器这样的话了,如果不配显示器,那不成了服务器了吗?你再问我都想哭了。
硬件工程师:电脑有没有装软件,比如说WINDOW自带的一些软件?
sahh: (快要崩溃了),有有有,该有的都有,没有你可以随时从网上下的,我们公司的网络也是随时通着的,而且现在也是好着的。
硬件工程师(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我再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电阻,差不多阻值的基本都应该有吧?
sahh: (实在不耐烦了)别太小看我们了,我们是做产品的公司,又不是皮包公司,电阻嘛还是有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阻值,精度,那是应有尽有啊?
硬件工程师:(低头喝了一口水,看着sahh的眼睛,悠悠的说),你对测量精度没有要求吗?比如说,用于测量的设备,必需经过国家计量院检定并且在有效期内?或者类似于这样的要求?
sahh:对于测量结果没有要求,我们只需要测个大概,看看产品是否好就行了,DO YOU KNOW?
硬件工程师:那就在分别在电源通道串个合适的小电阻,用声卡采样两次,网上不是由现成的声卡示波软件吗?反正你也不要求精度,我就也懒得去想如何标定的问题了。
sahh:(声音有点颤抖)行了,虽然你这个人比较啰嗦,但我还是决定录取你了!
硬件工程师:可我改变主意了,不准备来你们公司了。因为我不想来一个万用表只有一块,还是个坏的。这不和当年“家用电器只有一个手电筒”的那个谁谁还惨啊!
sahh:。。。。。。

网友AS:
楼上有才

网友AT:
最难受的就是出的题太泛泛了,很多前提都不明确,弄的还要猜出题者的意图。本来可以把题出的十分严谨的,包括想考核应聘者对题目独特的或多方面的见解!要么一个高手和一个菜鸟的答案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Q:
蚂蚁
能画个图不?

网友V:
77L有柴啊

网友AU:
不难。在校生就可解决!

网友AV:
  1. 正好闲得蛋疼,俺这搞软件的来试着做下题目,我的电脑木有EDA工具,用文字描述吧:

  2. 1、用4根IO口作为行线,置为输出。用另外4根IO口作为列线,置为输入,列线经电阻上拉到电源。行线列线交叉处接按键。

  3. 2、
  4.     a) 16位宽
  5.     用两片RAM芯片,型号待定。
  6.     RAM:  OE, WE    <===>    MCU: RD, WR
  7.     RAM:  D0~D15   <===>    MCU: D0~D15
  8.     RAM:A0~A9      <===>    MCU: A1~A10
  9.     RAM1:CE        <===>    MCU: A11
  10.     RAM2:CE        <===>    MCU: A11取反

  11.     a) 32位宽
  12.     用两片RAM芯片,型号待定。
  13.     RAM:  OE, WE    <===>    MCU: RD, WR
  14.     RAM10~D15    <===>    MCU: D0~D7
  15.     RAM20~D15    <===>    MCU: D8~D15
  16.     RAM:A0~A9     <===>   MCU: A2~A11
  17.     RAM:CE        <===>    GND

  18. 3、
  19.     采用反向加法器,一个臂输入信号,另一个臂输入偏置,放大倍数弄成10倍,偏置调整成-1.2V,题目给定5V供电,因此电源得反过来接才能提供正确的运放电源以及分压出正确的偏置电压。
  20.     偏置电压引自电源并经分压电阻调整,电阻参数和后级输入电阻有关系,采用戴维南等效定理搞个模型计算一下便可得出。

  21. 4、 不好作答。

  22. 若我答错了,大家得给我指正出来,谢谢哈~

92# 原野之狼

想了想 第三道题 我答得有问题  电源的处理不对
引用 网友AV:

网友K:
第三题的陷阱,27楼一脚就踩进去了.
由于不知道是什么运放,5V供电,1V输入不一定就能够识别

网友O:
请问85楼,有什么陷阱啊?我27楼的图有什么问题啊?烦请明示。

网友AW:
一个也不会哈哈,我就知道

网友K:
请问85楼,有什么陷阱啊?我27楼的图有什么问题啊?烦请明示。
引用 网友O:

你确定5V供电,1v输入就能识别?
OP27就不能.注意运放的输入摆幅.
直流耦合就是麻烦

网友AX:
这题目难吗?对于毕业生来说这个不会那就是你大学没学,不要你也很正常。

网友O:
回88楼,我用的是opa365,输入输出都包含电源和地,1V没有问题。
请问还有其它问题吗?没感觉lz设了陷阱啊

网友AY:
题目蛮有创意的啊

网友AV:
想了想 第三道题 我答得有问题  电源的处理不对

网友AZ:
tkgg324
第四题用一个小电阻加LED灯。不行吧???
你能知道电流大小???用示波器加电流采样电阻是个路子!!!

网友R:
回复 网友R:
呵呵,按照我这个毕业生的标准来说,估计一个班五六十人能有十个回答的不错,都可以烧高香了。
一个普通的二本院校的学生
引用 网友AI:

正常,我们整个系现在能搞设计的不超过10人,其他都考研,考公务员,改行了。

网友BA:
原帖是怎么样的?

网友BB:
要是去面试的话,一个都回答不出来,能做一般简单的产品就行了!
请假去面试,还没说给多少米,才懒得想这些破题目呢!又不是考公务员!

网友BC:
第四题,我出题目的时候,心里面的标准答案是串电阻,而且是两个不同大小的电阻,用开关来切换,用示波器来量电压。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其实一般情况下,用万用表量这两个相差这么大的电流,是一定要调整量程的。调 ...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一些产品的测试架也要测量各种状态下的电流(mA级)和静态电流(uA级)。
我的做法是用个量程200mV的表头通过开关切换电阻(0.1欧、100欧)来测量。

因为开关触点有一定的电阻,并且该电阻还总是变化,假如接线没考虑到这点的话,测量误差会很大(超过30%)。

刚开始我是采用下图,这图看起来多繁琐啊,并且一定要用双联开关。不过使用效果非常不错。

后来才发现可以简化成下图,这样就可以用按钮来操作了,在电流显示为0mA,再按下按钮来切换成uA档。

网友G:
这个压根就不需要一周
引用 网友U:

你高估了现在大学生的实力!
曾今有14位电子专业的本科应届生给我发简历,我出了这道题目后一个也没做出来。当然也许他们是懒得做。

网友BD:
看了大家的回答,更坚定了我搞电路的决定:lol

网友BE:
1,2题没啥悬念,当年课本上的东西足以解决。
3题说个同相放大方案,同相输入端电阻分压1V输入,反向输入端反馈电阻3个,按9R,8R,R取值,选择一个合适的R,比如2K,反向输入端接9R和8R之间,9R另一端接输出,R一端接8R,另一端接公共端。8R并联一个大些的电容,始音频阻抗远小于R即可。即可满足直流放大2倍,交流放大10倍。
4题就电路串电阻,示波器测电压了

网友BF:
支持8楼的方案!

网友Q:
101楼通过电容来区分直流交流放大倍数的方法是另一种方案,合适选择电容即可。

网友T:
101楼说的3不错。

至于4,大家都别说了。什么串电阻、二极管,如果你都不知道电流有多大,怎么串?如果你已经知道电流有多大,那还测个屁啊!

网友Q:
第三题有陷阱?木看出来。不就是单电源运放嘛?
再给个反相放大的图,看图: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答,更坚定了我搞电路的决定:lol
引用 网友BD:

这位小兄弟,一种优越感从你的心底悠然而生,对吧?

楼主:
1,2题没啥悬念,当年课本上的东西足以解决。
3题说个同相放大方案,同相输入端电阻分压1V输入,反向输入端反馈电阻3个,按9R,8R,R取值,选择一个合适的R,比如2K,反向输入端接9R和8R之间,9R另一端接输出,R一端 ...
引用 网友BE:

第三题理解有错。

输入静态1.0V,输出静态2.0V,放大10倍,意思是这样子的:

当输入电压为1.0V时,输入电流为0,输出电压为2.0V;
当输入电压为1.1V时,输入电流不为0,输出电压为3.0V(正放大时)或者1.0V(负放大时)

网友AI:
回复 网友R:
嗯啊,确实是啊,最近考研出来了,想当初一个班五十多人,有38名考研的,听到这个数字我震惊了,这两天听同学说考研结果,连两位数都没有达到。。。。。印证了我的猜想,真搞不懂,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知道 一股脑儿的硬上

网友BG:
第三题理解有错。

输入静态1.0V,输出静态2.0V,放大10倍,意思是这样子的:

当输入电压为1.0V时,输入电流为0,输出电压为2.0V;
当输入电压为1.1V时,输入电流不为0,输出电压为3.0V(正放大时)或者1.0V(负放 ...
引用 楼主:

附件的电路,调节R3使不接运放时,同向输入端电压为12/11 V即可

网友BH:
不会,不会,不会

网友O:
第三题理解有错。

输入静态1.0V,输出静态2.0V,放大10倍,意思是这样子的:

当输入电压为1.0V时,输入电流为0,输出电压为2.0V;
当输入电压为1.1V时,输入电流不为0,输出电压为3.0V(正放大时)或者1.0V(负放 ...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
上面说的神马意思?
什么叫输入电流不为0?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如果信号源阻抗变化放大倍数受影响怎么办?
把你心目中理想的原理图画出来给大家看看好吧?

网友BI:
中国人出题向来只重视技巧,而不是从系统上,概念上来出,所以中国多出投机分子,出不了大师级人物

网友BJ:
像我们这种酱油的要毕业的学生,第一二题看似相识,第三题不会,第四题用示波器。

网友BK:
第一题4个IO口连接行,4个连接列;第二题a是字扩展;b是字位同时扩展增加相应的地址线;第三题就是模电的知识了;第四题,这个。。。。

网友BL:
各路豪侠大展伸手!

俺路过!

网友BM:
1 2 3 书上看过4不知道

网友BN:
原来LZ把Vin为零理解为开路(如果实际也是这样的话要加个大的下拉电阻到地),大部分情况我理解为对地短路。

网友BF:
静态的时候输入不是对地啊,因为是单电源运放,所以是对静态电压。

网友O:
楼主117L的方法不错!只是反相放大输入阻抗才30k,要求信号源阻抗不能太大。

还是本人27L的答案更好,电路输入阻抗=运放输入阻抗,对信号源阻抗要求不高,也不拍信号源阻抗随温度变化。27L电路同样满足题目要求。

27L答案再贴一遍:

网友BO:
很遗憾,我都干了好几年产品设计了,也供货不少,不过还是不理解这样的面试有什么意义?
在做设计的时候,一般都会是针对具体问题去看相关方面的知识,解决问题不一是要会楼主讲的面试题目

楼主:
楼主117L的方法不错!只是反相放大输入阻抗才30k,要求信号源阻抗不能太大。

还是本人27L的答案更好,电路输入阻抗=运放输入阻抗,对信号源阻抗要求不高,也不拍信号源阻抗随温度变化。27L电路同样满足题目要求。

...
引用 网友O:

DianGongN一直很积极。

但是你这个线路显然不是产品化的线路。三个电阻串在一起,仅仅是为了得到某个电阻值,是不可取的。须知,2K的电阻,1%的精度就是+/-20R, 你串的2R电阻是白串了。

另外,运放的正极,你不给它直流偏置,当输入信号还没有接上去的时候,你的线路处于什么状态?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不知道各点的电压会是多少数值。这是我们在设计 上要避免的。

网友O:
回126L,
“三个电阻串在一起,仅仅是为了得到某个电阻值,是不可取的。”
图上给出的是标称值,生产中先焊R1,R3及R5短路(批量在测试架解决),测出实际增益n,应当接近10,用一个小程序通过n立即算出R3 R5之和,选两个合适的电阻贴上,快速有效。

LZ的电路增益不=10,误差1/150,没有附加的电阻,增益调整困难。

“另外,运放的正极,你不给它直流偏置,当输入信号还没有接上去的时候,你的线路处于什么状态?”
信号还没有接上去的时候,就像音响系统一样,是拔出短路状态,放大器输出接近0V,由此可判断出信号源不在线。

网友BP:
好简单的题目

网友BF:
请问123楼,“输入静态电压:1.0V”这一项怎么实现的?

网友O:
请问123楼,“输入静态电压:1.0V”这一项怎么实现的?
引用 网友BF:

接上信号源就行了。我的理解,“输入静态电压:1.0V”是指信号源有1V的直流分量。
请看elec921朋友105楼和LZ在117楼的解答,都认为信号源有直流分量

网友K:
LZ对第三题的描述和他的要求相去甚远。

网友K:
1.输入信号为yi=Asinwx+1,A,w范围补充
2.输出信号要求yo=+/-10Asinwx+2,+/-皆可
3.无输入信号时(输入断路),输出2V
4.5V供电
5.不能使用交流耦合
6.精度1%

网友O:
楼上正解
“3.无输入信号时,输出2V”    是不是能理解成Asinwx=0?

如果楼主直接按132L命题,则无异议。

网友K:
其实LZ想考那个电路,但对电路的描述是在不怎么样。
LZ使用了逆向推导的方法去解释这个电路,但设计电路不是逆向设计。

网友BQ:
第一个题目:知道大概的原理,具体做法要看资料;
第二个题目:就是扩容,没有问题;
第三个题目:ok,也没有问题;
第四个题目:工作时候的电流---这个好办,串电阻,用示波器就可以了;
            待机电流-------这个就不好办了,串电阻+adc 采样;
呵呵,我也不能全部完成

网友BR:
最讨厌一杆子打死一群人,要求不少,就是工资不高,请问做出这几题多少钱一月
引用 网友S:

俺以朋友的身份替楼主说一句:能做后两道题的一个,薪水都给老鸟的水平,绝对不会只给4位数. 当然了,能做3或4的,前面两个就基本都会做

死蜈蚣,发贴也不通知俺一下,害俺也凑热闹跟了一贴,哈哈

网友BS:
16位,4M的是IC地址串联,32位,2M的是数据线串联

网友BR:
扩展应用多着呢,比如要做电子盘,那得扩好几十片NAND

网友BR:
吴工,讨论一下第三题的若干实现方法,密码是你的手机号,下周一SKYPE聊

网友BT:
表子坏了,还有示波器!

网友BR:
回复 网友BS:

怎么改的面目全非的?

网友BR:
搭车抢(请)人, 要求差不多 :$

网友K:
还是蚂蚁说的好,第三题能做好,不简单.

网友BU:
典型没前途的私企,无聊。。。

网友:
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可能真是那些应聘者真的太水了,第二:可能是那些应聘者考虑的太多,想做的很完美,可偏偏却没做出来!

网友BV:
第四个答案如果是我的话就要求马上买一个!;P

网友BW:
面试的题目主要是了解应聘的的情况,不一定要求做得完美,大概思路对,做得差不多就可以啦

网友BX:
回答这几道题,工资有多少?

网友BY:
第四题可选答案太多了,买一块,借一块,修理好。。。。。

网友BZ:
有时出题人就是蛋疼!:lol

网友CA:
今年九月俺就要参加面试了~ 努力充电。。。

网友CB:
只有一个坏万用表的公司?还有这么多的应答者,呵呵
第1.第2题出的合理
第3题表述不清,不严谨。
第4题属脑筋急转弯,因为可以有很多种答案都是正确的,出题者预定了标准答案,不妥。
76楼高手,赞同。

网友CC:
10# yhf311 第四搞个单片机和电阻采样几次,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平均下

网友BR:
只有一个坏万用表的公司?还有这么多的应答者,呵呵
第1.第2题出的合理
第3题表述不清,不严谨。
第4题属脑筋急转弯,因为可以有很多种答案都是正确的,出题者预定了标准答案,不妥。
76楼高手,赞同。 ...
引用 网友CB:

第三题功能描述相当清楚; 第四题也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 出题的人肯定会有自已的想法, 你要有其它的实现方法, 不妨写出来给楼主看.

楼主前天打俺电话诉苦, 叫俺介绍人过去, 俺就抓狂, 近年找工作的跟找人的都坚难

网友BR:
10# yhf311 第四搞个单片机和电阻采样几次,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平均下
引用 网友CC:

你计划用多少位的ADC? 两个待测信号相差三个数量级, 不分量程的话, 10位就没了

网友CD:
第三题,偏置肯定是要加进去的。起始频率电容和截止频率电容要算好,加入耦合和反馈中。
第四题,设备啥样子的呢,初始化电流和工作电流有没有区别的。
            一个垃圾键盘,初始化电流接近150ma,低于4.5v还不跑。正常工作电流10多个ma。这样的东西用电阻去采样电流,示波器来测量,那得完蛋:lol
           根据自己的见识,这个东西得分情况来决定方法。

网友K:
回复 网友BR:

问题不在ADC,在放大倍数或采样电阻

网友CD:
弄了两个图

网友BR:
第三题,偏置肯定是要加进去的。起始频率电容和截止频率电容要算好,加入耦合和反馈中。
第四题,设备啥样子的呢,初始化电流和工作电流有没有区别的。
            一个垃圾键盘,初始化电流接近150ma,低于4.5v还 ...
引用 网友CD:

想想二极管的非线性作量程转换吧。

1N5822在150mA电流下压降约220mV,串一个1R电阻,用来测150mA的初始化电流,检测压降为0.37V, 键盘可启动,对不?

10mA在1N5822上的压降是200mV,在1N5822上并10R电阻,键盘工作电流几乎全部流过10R,于是此时电流流经1R+10R,压降零点一几伏。键盘可工作,对不?

零点一几伏与0.37V,在示波器的一个量程之内,观察方便不?

网友CD:
示波器本身就有底噪,咱的优利德底噪100mv....
电源本身也有底噪,几十~几百个mv都很常见啊。
感觉用示波器测量微弱信号不好使。
还是用运算放大一下比较好。
没有万用表,呵呵,用电阻开关搭一个就是了。

网友BR:
示波器的带宽限制是干嘛用的?
俺自已用的两千多块的烂国产示波器, 探头x1, 10mV/格看阻抗600R的1KHz信号, 噪点看上去小于1/5格, 也就是2mV.
探头上并10R电阻, 电阻上并10uF的电容, 基本上是直线一条

楼主的题目不是向面试者展示公司买不买得起万用表, 而是看面试者有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技术能力

网友CE:
“探头上并10R电阻, 电阻上并10uF的电容, 基本上是直线一条”
大蚂蚁,这样不影响测试的实际结果吗?

网友CF:
回复 楼主:
这些题目可能现场答不上来。。。

网友BR:
“探头上并10R电阻, 电阻上并10uF的电容, 基本上是直线一条”
大蚂蚁,这样不影响测试的实际结果吗?
引用 网友CE:

10R是159楼例中的十几mA电流的取样电阻,并10uF是滤除高频杂讯(10R与10uF大约是1.6khz的LPF),让波形看起来平滑。也可以利用数字示波器的可编程通道滤波器

实际上,观察直流电平,有100Hz的带宽足够了

网友CD:
哈,忘记短路输入线了,
咱的底噪大概有10mv。
直接测就可以了,并个电容是最好的。1是滤波,2能取平均值。(其实二者是一个道理)

一般示波器的带宽限制都设置在20m,这种场合用不上这个开关~

网友CG:
我这个标准的不是硬件工程师的居然可做出来几道题,看来我是浪费了应该去做硬件好了。

网友CH:
76# tangzzbb 太有意思啦~!

网友AR:
强烈要求LZ把标准答案贴出来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CI:
回复 网友Q:
你这是用哪个软件做的模拟?

网友CI:
第三题我再给另一个答案:看图:97631
引用 网友Q:

这个手算怎么不对呢,希望大家指正一下
Vo=a(Vp-Vn)
a=10
Vp=1V
Vn=Vo*(R2/(R1+R2))
综合得到:Vo=10*(1-Vo*(R2/(R1+R2)) )
这样结果不对啊,请高人指点哦

网友CI:
一,二。三都可以搞定。
四题,我觉得要买个新表回来或借个回来,如果急着要结果,并且只有一两台时,在供电上串个发光二极管,并在开发光二极管上并个开关,休眠时把开关断开,平时通上。
噢耶。给分!不给分!给个 ...
引用 网友AC:

看清题目啊,人家要你测试出工作和休眠时候的电流啊!你一个LED灯仅能说明一下是否在工作状态

网友CJ:
说说 第4题,你没有说 产品工作电压哦

网友CK:
第四题直接用一个led灯不就可以了吗,或者看看旁边有什么直观的物件,呵

楼主:
这个手算怎么不对呢,希望大家指正一下
Vo=a(Vp-Vn)
a=10
Vp=1V
Vn=Vo*(R2/(R1+R2))
综合得到:Vo=10*(1-Vo*(R2/(R1+R2)) )
这样结果不对啊,请高人指点哦 ...
引用 网友CI:

这里不对:Vo=a(Vp-Vn)

楼主:
这个手算怎么不对呢,希望大家指正一下
Vo=a(Vp-Vn)
a=10
Vp=1V
Vn=Vo*(R2/(R1+R2))
综合得到:Vo=10*(1-Vo*(R2/(R1+R2)) )
这样结果不对啊,请高人指点哦 ...
引用 网友CI:

这里不对:Vo=a(Vp-Vn)
正确的表达式是:Vout=a(Vp-Vn)+Vo_bias

网友CL:
初学者表示电子很神奇,但很难学!

网友CM:
还好问的不是色环电阻!

网友CN:
产品正常工作电流几十毫安,睡眠电流几十微安,要测量产品的工作电流和睡眠电流,不巧万用表坏掉了,该怎么办。
用别的表测吧

网友CO:
第三题见附图

网友CP:
你漏题了 .......

网友Q:
回复 网友BR:

贼好的办法~!

网友Q:
回复 网友CI:

cadence

网友Q:
170# yhs0717 仔细算

网友CQ:
只有第3题算个题,其余都出的无聊,尤其是第四题根本就不是个题。纯粹是蒙人的。

网友CR:
找本书看了就会了....

网友CS:
其实招人重在考察态度和悟性。
引用 网友A:

同感!

网友CS:
中国人出题向来只重视技巧,而不是从系统上,概念上来出,所以中国多出投机分子,出不了大师级人物
引用 网友BI:

有道理!

网友CT:
回复 网友AV:

16位 2M 应该是20根地址线吧?

网友CU:
同意19楼 只要led压降不影响工作 串led简单

网友CV:
第四题串个电阻,用示波器看测电压就

网友AR:
第4题题目的要求是“测量”而不是“分辨”。
那什么是测量呢?

网友CW:
回复 楼主:
我这个业余人员都会做啊,不过第四题你的题设我觉得说得不是很清楚。
其实按你后台提的,可以不用开关啊。一个大电阻,一个小电阻串联,大电阻再并一个二极管,自动切换,你懂的,呵呵……

网友CX:
1、用MCU做键盘扫描,需要用8个IO口,做4×4的键盘扫描,请画出线路图和说明工作原理。
   利用矩阵的方法,4行4列交叉

2、手上只有一种SRAM,规格是:位宽=16、总容量为2Mbyte,分别搭出一下电路:
    a)位宽为16,总容量为4Mbyte的SRAM。
        共用数据线、控制线;地址线单独,20根加20根等于40根共4M
    b)位宽为32,总容量为4Mbyte的SRAM。
      共用地址线、控制线;数据线单独; 16位加16位等于32为
3、用运放搭一个放大器,要求如下:
       a) 5V供电。
    b) 输入静态电压:1.0V
    c) 输出静态中点电压:2.0V
    d) 耦合方式:直流
    e) 放大倍数:10倍
    e) 工作频率:音频
    利用运放的虚短原理设计出反馈电阻。

4、产品正常工作电流几十毫安,睡眠电流几十微安,要测量产品的工作电流和睡眠电流,不巧万用表坏掉了,该怎么办。
一个大电阻,一个小电阻串联,大电阻再并一个二极管,自动切换??
工作电流可用几k的电阻串接led。睡眠电流,可搭一个简单的放大电流,使电流达到几十毫安,再用上面的方法

网友CX:
邮箱:zidingl@yahoo.com.cn.愿与其他人交流。

网友CY:
有点意思!

网友CZ:
回复 网友CX:

20根加20根等于40根共4M???:funk:

网友DA:
回复 楼主:
以我的经验,根据led的亮度大致估计ma和ua可行~~~~

网友DB:
第四题不知道有没有简单便捷的方法,很多人给的答案不具有实用性啊

网友DC(2012-03-31):
第4题  买个万用表!

网友DD:
确实很无聊的说

网友DE:
现在,出来找工作的都是二流的硬件,一流的硬件都被人请在公司镇宅,要挖墙角才奚

网友DF(2012-10-21):
回复 网友I:
其实我觉得,18楼说的正好是反应灵活的,如果从标准答案去考虑有点循规蹈矩,当然要看出题者的本意是什么,是想考面试者的技术还是其他应变能力。估计中国人的思想都是想考技术能力,如果作为外企,更宁愿看到后者

网友DG:
还是觉得春阳老师说得好,要是能进他的公司就好了!
哈哈

网友DH:
有点专业

网友DI:
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DJ:
第四题:把万用表修好。

网友DK:
第四题:
1. 拆开,看看是不是保险丝断了。
2a.  断了,就换上 ,OK。
2b.  没断,打电话给后勤部换新的
(没新的,就让他们买着;真紧急的话,用示波器先将就下;但万用表一定要换新的,指不定什么时候急用,所以必须保证工具齐全)。

搭运放测量什么的,是绝对不考虑的!
--画电路、焊板、检查,没个一两天搞不完(这工钱买个万用表,剩下的还够搓一顿),还不一定测得对。典型的瞎折腾。

网友DL(2013-08-27):
等待更多答案

网友DM:
我觉得只要能说明原理就可以了 很多东西不是靠自己想象就能做好的 有了大概的原理 思路 然后查找书籍 资料去解决问题才有意义!

网友DN:
一个公司一般不可能只有一个万用表,除非只有一个硬件工程师,做电路的人难道不买个直流电源的吗?带电流的那种,做设计工具很重要!

网友DO:
十几微安不是可以驱动led么

网友DP:
引用 网友J:
第四题用一个小电阻加LED灯。

哈哈  倒是跟我想法一样
简单粗犷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评价一下吧

网友DQ:
楼主面试,如果你是需要做这方面这方面专业的人。你可以整点专业知识考一考。
如果进来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话,我觉的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整。
你的题目应该是对方能够给出解决的方案或者思路就行了,不需要一个正确的完整的答案。
是你要求太苛刻了,有些时候能够给出正确答案的人,不一定在工作中做的很好,你关键要看这个人是否有一颗上进的心,是否能干事。

网友DR:
楼主sahh的题目,还是有创意的,应该是其本人经验的运用,但对于国内应试教育出身的我们还是有点吃力,其实我建议可以给应试者一点提示,毕竟面试者本来就是有点紧张,脑子可能没有平时好事,呵呵呵

网友DS:
第三题的静态时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