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此高压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2-02-28):
555产生方波 送给三极管 然后三极管C极连接变压器1脚 , 变压器2脚连接电源12v
变压器3,4脚输出高压,再经二极管电容倍压 从而得到高压。

我的问题是
1、555产生方波的频率值 与 高压值有什么关系? 定性的还是定量的?
2、三极管在此起到什么作用? 没有三极管行吗,555产生了交流 直接送给变压器不行吗
3、此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开关?放大?
4、这样的电路 是属于开关电源类别吗? 线性电源?
    似乎不是pwm方式。

网友A:
1、555产生方波的频率值 与 高压值有什么关系? 定性的还是定量的? 输出电压与电流变化的快慢有关系,与555的频率有关系
2、三极管在此起到什么作用? 没有三极管行吗,555产生了交流 直接送给变压器不行吗.放大,没有不行,能量守恒啊,555输入能量小,变压器的损耗都不够,
3、此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开关?放大?开关
4、这样的电路 是属于开关电源类别吗? 线性电源?应该是,是变频的
    似乎不是pwm方式。

楼主:
2楼:
你第2条中说了个放大
第3条又说 开关状态
这该如何理解?矛盾

网友B:
1、频率高,则输出电压高,你的变压器应该是个变比的变压器,1:XXX的。
2、三极管就是一个开关管,控制原边线圈通电放电。
3、这就是根据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做的一个电源,当然次边没有反馈的话,电压可以做很高
但接负载重的话,电压跌落很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管? 我觉得我的管子是一会通,一会断, 但通的时候 我的管子应该是处于放大区

我的变压器变压比怎么能是可变的呢?  是固定比值的

网友B:
1、开关管,看开关电源书,邱关源
2、变比,就是原边假设1,次边XXX,这就是变比,非1:1关系,当然它是固定比值了!

网友C:
上网查单端反激电路 就明白了

网友D:
负氧离子发生器?
1、555产生方波的频率值 与 高压值有什么关系? 定性的还是定量的?
没关系,高压值只与变比有关。
2、三极管在此起到什么作用? 没有三极管行吗,555产生了交流 直接送给变压器不行吗
三极管起开关作用,还有电流放大作用。
4、这样的电路 是属于开关电源类别吗? 线性电源?
是开关电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