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2-02-28):
最近要做个东西,需要采集电压变化情况,最高电压不超过4V

由于电压变化特别快,有效时间大概是500微秒的样子,也就是说,我得在500稍微内完成对于数据的采集,而且怎么着也得采集百来个点,算下来1-5微秒就得采集一个点

我想方案是使用AVR单片机配合AD芯片得到电压值,然后临时保存在RAM里面,测量完成后由串口上传给上位机,不过我找了一下常用的AD芯片包括AVR自带的,速度都太慢,一般得100微秒的转换时间

请教一下大家,我的设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请大家推荐一块能用的AD芯片

网友A:
ad芯片是有的 adi 有很多高速ADC
问题是几十兆的采样速度 你单片机处理不来
需要用FPGA来处理

网友B:
500ksps采样速率可以满足要求了,2us一个点。但是想连续触发运行,而成本要求使用AVR的话,是很难的。
一般来说需要外加ADC、触发和存储控制。简单说AVR给定时器一个触发,定时器连续输出500kHz的触发信号,这个信号连接给AD的CONV,然后在AD转换结束时数据自动存储到FIFO中,当FIFO半满或者满了输出一个中断信号给AVR,AVR关停定时器,然后到FIFO总取数据。

网友C:
最好是用FPGA处理

网友D:
可以考虑换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