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疑惑

楼主(2012-02-28):
前A/D转换主流是逐次逼近的型。。。。但是在用的时候它完成一次转换的时间n+2(n是转换位数)的clk周期。如果我们用10M的采样速率的A/D去才1M的信号,按理说一个模拟信号周期内可以完成采样10转换。但是由于10M的A/D它成一次转换的时间是微秒级的。。。。这怎么能够采集转换到10次模拟信号呢?

网友A:
当然有误差了,这个实时性算好了,几微妙的时间不影响你模拟数据的真实性吧。
你就按你的需求去采集就行了,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