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址问题

楼主(2012-02-28):
今天看到数据在存储器中的存放方式的时候有点搞混了
比方说字长为32位的存储器,地址总线过来的话,选中一个单元,传到CPU的话应该是一个字长吧? 那么字节寻址是怎么办到的?传给CPU的是字节么?
我们在说内存4G,这个是容量,容量=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字长)吧? 那么32位操作系统和32机是什么关系,32位操作系统是指地址总线有32位么?那么内存就应该可以有32×字长的容量吧?

网友A:
CPU的数据总线是32位,如果编程设定数据总线使用32位宽度,则外部可以接32位的存储器,也可以是并联的2片16位存储器,或者4片8位的存储器,传给CPU就是32位数据。
  如果内部设定的数据总线宽度为16位,则外部只需要16宽度的存储器,传送的也是16位。
  4G容量是以字节为单位。
  没错,32位机就是数据总线和CPU处理数据的位数为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