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做的板子,电感很热,请老大指点

楼主(2012-02-28):
具体PCB入图下:
电压是48V输入。。。。。。。 输出12V

找不到负载,把家里闲着的6个8**换机做负载,功率在24W左右,使用的是LM2596-12,问题是,一工作电感烫的要命,IC,不怎么烫,电感是100UH 0。7的线。希望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A:
1、铁粉芯损耗太大,一般80KHz以上都不是很实用。换铁硅铝磁芯吧,稍微贵点。
2、LM2596最高输入电压不是40V么,你这都48V了。
3、测量一下switch段的波形,确认一下系统有没有振荡。

网友B:
换工字电感,电感加大

网友C:
一般的磁环都是高导磁率的,做共模电感用,用作功率电感,稍微有点电流就饱和,现象就是电感发热,输出电压波形太差
同意楼上的,用工字磁芯,不易饱和,就是体积相对大

楼主:
电感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说???

楼主:
电感太小了,用手册里的公式算了下,现在是输出30W正长。建议新手也要认真看下手册,我就是因为没有仔细看,走了很多弯路啊。

网友E:
这个电感最好使用带磁屏蔽壳子的那种功率电感吧

网友F(2015-12-10):
学习了,datasheet就是应该认真看,有时候因为是英文的就不怎么想看,感觉还是需要多看看英文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