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Fi无线传输距离怎样?

楼主(2012-02-28):
CyFi无线传输距离怎样?

网友A:
距离这个概念很难讲,因为和很多条件有关,环境条件,具体设计等等,CY官方也没有给出这个参数。

网友B:
听说cy3271的传输距离可以到200米

楼主:
只有一款收发芯片,看了数据手册,貌视也没针对具体相关参数对传输距离作出任何的说明

网友C:
什么波特率下以及什么功耗下节点与Hube的距离限制不知是多少

网友A:
比方说,用什么样的功放,产品放在什么环境下等等,距离就会不同

网友D:
这个涉及的因素太多了,没有说明距离吧

网友E:
记得CY3271可以做到200米

楼主:
都说过这个200的说法,不知是不是测试报告

网友F:
没用过这个

网友G:
很牛的一款芯片

网友H:
看加不加功率放大

网友I:
100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因为传输距离受外界干扰很大,所以一般不会给出具体的数字,呵呵

网友J:
CY3271实验板信号连接方向性要求很强

网友K:
加功放的话就远了,如果不加的话100米差不多了。

楼主:
看来了解的人还真多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L:
呵呵,来晚了,你该追加20分给我,因为我来告诉你真理——决定传输距离的两个因数是——信道衰落和链路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