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我照附件搭了个电路,发现要把电解电容去掉蜂鸣器才鸣叫。
否则电解电容负端电压很小。
我没有250UF的电解电容,用一个470UF/35V的代替。
是不是电解电容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大电解是隔直兼反向的电压源,输出用的什么发声

网友B:
楼主啊,蜂鸣器和扬声器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东东啊,LM386是用来驱动扬声器的,蜂鸣器不需要用功放驱动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叫声,经典

网友C:
3楼说的不错,而且常见蜂鸣器有电磁式和压电式两种,驱动方法又不同,楼主先确认到底要用LM386驱动什么吧。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