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CH376,读写文件数据卡住了,跪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2-02-28):
把ch376的资料看了几遍 那BYTE_WRITE 、BYTE_WR_GO、WR_REQ_DATA三个命令和数据块的先后顺序还是理不清 望大神们能够解答 在此谢过啦,我是用并口写的 没示例测试程序!望大神留步!!!:)

网友A:
这家公司自己有论坛,有售后支持。

我买过它的一个CH375的评估板,回来之后没说明书,网上资料说的太糙,给技术支持打电话,没解决。我的目的很简单——让评估板动起来,可惜在跳线环节把我打回了地狱。

一种可能是我太傻,一种是我急功近利。不过,这么难用的评估板,确实出乎我的想象。难不成做个评估,还要把开发板研究个底掉?

毫不犹豫舍弃它。

楼主:
2# dqyubsh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昨天找到一关于376评估板的资料 里面有个编程指导还不错 写数据进文件刚解决了 还有个问题是单步调试没问题 但正常全速运行就出问题 我写6个字节 它才写进去一个 这是什么问题 :o

网友B(2012-06-02):
376芯片有开发包的 可以直接用他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