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37手册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2-28):
宽带宽
8 MHz(2 V均方根输入)
600 kHz (100 mV均方根输入)

1请问 什么是宽带宽,为什么在不同频率是8M,600K是不同的呢?
2,该芯片输入电压是多少,是小于2V吗?还是可以达到我的供电电压+-15V?

3,为什么叫均方根输入呢?直接就说电压输入不行吗?
4.它和AD736的区别有什么呢?

新手,对一些概念不清楚,

网友A:
1、带宽是输出信号衰减到低频信号幅度的-3dB时(0.707倍)的信号频率。至于为什么幅度不同带宽不同,那就是有它内部电路决定的了,不好说。
2、最大输入电压可以达到7Vrms,但是精度相比2V以内会差一些。
3、指的是输入信号的幅度测量单位是均方根值,不同波形的信号是不同的
4、转换精度和输入信号范围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