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语言运算

楼主(2012-02-28):
请问,if(CSA_blssensoractive(Key_power)&&(!pressflag))
                {
                 pressflag=1;
                 powerflag^=1;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给标志置位吧

网友B:
当 Key_power 按键按下 并且 pressflag 为 0 的时候,执行下面语句。
其中 powerflag^=1; 为取反。
另外,你这是什么时候的 程序,现在在 Creator 里都没有 CSA !

网友B(2012-04-24):
^ 是异或,但是 和 1 异或就相当于 取反。 0 ^1  = 1    1 ^ 1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