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28):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flag,i,a;
UCHAR code table[]="I get";

void delay(U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定时器1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IE=0x90;//
开中断

SM0=0;//
设置寄存器SCON为方式1

SM1=1;

REN=1;

}

void send( UINT B )//发送

{

ES=0;

SBUF=B;

while(!TI);

TI=0;

ES=1;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if( flag == 1 )

{
ES=0;

for (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delay(2);

send( a );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为什么只能接收到一个字符呢?请求高人指教!

网友A: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a=SBUF;
      flag=1;
   }
}

网友B: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接收数据
{

if(RI)    //收到数据
  {
     data1[Num]=SBUF;
     if(data1[0]==头) Num++;
    else Num=0;
    if(Num==接收个数)
    {
        较验
      }
     RI=0;   //清中断请求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和上边的没区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头指的是发送的第一个字符吗?Num是个常数吧,只能接收固定个数的字符吗?

网友C:
你这程序的意思是串口调试软件向单片机发送一个字母,如a,然后单片机返回“i get a”???
for (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这段的SBUF=table;应该是
SBUF=table[i];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我已经找到了错误的原因。table那是笔误,依然谢谢你热心的解答。

网友C:
楼主,说一下什么原因哈~~~我还没看出哪里问题~~~: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while(1)
   {
       if ( flag==1)
         {
            ES=0;
             for(i=0;i<Num;Num++)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flag=0;
              Num=0;
              ES=1;
         }
    }
     :lol 这样就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