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编译时候,有2个警告

楼主(2012-02-28):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有没调用的函数

网友B:
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已经按上面两位提示找到问题了。

楼主: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SENDTOCOMPUTER?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PR?_REPLY?99
    CALLER1: ?PR?PCAIN?99
    CALLER2: ?C_C51STARTUP这两啥意思?

网友C:
是不是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都调用了这个程序?这样就形成了重入。

网友D:
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

网友C:
但是还是有可能滴。。。

楼主:
哦,明白了,那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