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文件打印出来少一个毫米

楼主(2012-02-29):
(无正文)

网友A:
以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怀疑是纸张的伸缩性造成的,也就是打印时加热了,正好,出来后凉了,就小了。
但是印象中,有次用喷墨打印机打出的尺寸也对不上,不过这个记不清是否真的打过。
反正我记得分一页打印的话,一般两页之间会有一部分重叠的,这个倒还好理解,但是通常不能很好的拼在一起,宽窄不一样

网友B:
首先,适用英文原版。
其次,99设置板子大小,按mm来弄,不要中途改变
最后,设置打印1:1 分辨率按打印机最高的来。

网友C:
没发现,微小的差异也很正常,打印机走纸也是有精度的,那是一个步进马达,一个齿距的走纸误差是可能的,至于一个齿距是多少,那可能要看打印机自身了。

网友D:
不光变短,还有几何失真,俺在抢时间用感光膜晒PCB时发现过

网友E:
打印机驱动和打印机本身都可能是误差的来源,这很正常,过去没有光绘时只能打印后照相制版,于是只能使用专门开发的打印驱动程序来输出PCB图形,操作系统自身的都不能用,但现在的软件版本准许调节缩放率,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补偿,但除非是自制PCB否则实在没有必要,PCB工程文件输出到光绘机上的精度是可以做到很高的。

网友F:
同志们,打印机不是光绘机,有毫米级的误差是正常的,如果自制PCB要先试试自己的打印机误差大不大,误差大的要调软件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