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GPIO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2-02-29):
STM8S的GPIO有两种输出状态,开漏输出、推挽输出,如果设置成开漏输出时,要输出高电平,则必须在该口上外接上拉电阻,但是做了一个实验,发现以下问题,如果我把该GPIO设置成开漏输出模式,然后再将该GPIO口配置成PWM输出模式,发现在PWM模式下,不用外接上拉电阻,该GPIO口也能输出高电平,想请教香主,一但GPIO口被配置成PWM输出模式,是不是就会被改成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A:
手册上怎么说的?

楼主:
在手册上没有找到啊,所以想请教香主

网友A:
问一下,你怎么配置PWM模式的?  引脚上接了什么器件?

楼主:
PWM模式设置:TIM1采用边沿对齐模式,TIM1_CCMR1采用PWM1模式,输出频率8K,PWM输出引脚上接了一个1K电阻到地, 该GPIO口在使能PWM模式前是开漏输出模式,没有上拉电阻,在这种模式下,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状态的,一但使能PWM模式后,就可以输出高电平了,是不是PWM使能后,GPIO的输出就变成推挽模式了???请教一下香主!!

网友A:
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刚才看了一下GPIO端口的框图,发现答案就在这个图上。

请LZ看看我用红线标出的部分,应该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香主,我好像知道了

网友B(2013-11-16):
看来这个问题,是胎里的自带的,没法配置开漏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