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ID技术的应用

楼主(2012-02-29):
我的项目中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每个物品配备一个超高频RFID标签,但是一个一个扫描效率较低。现在想做到可同时扫描多个超高频RFID标签的功能,然后在将结果传到后台计算机服务器,不知如何可以实现呢?

网友A:
RFID同时应该只能识别一个。

如果分时,可能可以识别多个。

你找那些做RFID方案的公式问问就好了,这样的东西没必要自己做,直接拿现成的方案,或者是让别人改一下方案。

楼主:
嗯谢谢yewuyi,大概的意思应该跟图片差不多吧,不知道是怎么个原理可以实现?

网友A:
这个是不是ZIGBEE更合适一点,自动组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