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最基本的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2-02-29):
24伏转5伏后,如果模块失灵啦,5V这边出现高压,如何放过压,用个6伏多的tvs管,再加个保险丝,过压后烧断保险丝切断模块供电,可以吗?

网友A:
你的tvs用的场合是不是不对啊???tvs是针对经典的,你的模块引起的电压高,是不是电路设计不完善啊!!!可以上个图看看

网友A:
针对静电,刚刚又打错字了

楼主:
是说电压转换模块失灵了,烧毁了,5v输出脚也输出了24V电压这个意思。就是给这个电压模块做输出过压保险。就是给这个图加输出过压保护

楼主:
2576坏了,2脚输出高电压。用P6KE7.5A可以吗,6.40V, 看资料冲击电流很大,不明白,我可以允许TVS管和保险丝同时毁灭,但不能让5V端继续高压。这样是不是最低成本下可以做到?

网友B:
TVS理论是可以,不过不推荐
TVS是吸收瞬间高压的,如果长时间过压导通肯定TVS也烧,你要选择电流容量大的,可以做到能烧保险

像这些电源芯片,内部设计不应该出现烧了后会把高电压直接加到后级,如果这点做不到,属于芯片设计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决定用三只三极管控制低压端输出的切断,电压升高后自切断。毕竟负载小于100MA,

网友C:
在这里用保险丝+TVS ?靠熔断保险丝来保护后面的电路,估计早就烧糊了。

呵呵,这里应该用MOS管,检测到过压后关闭MOS管向后端供电,怎么检测过压?那方法可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