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的传送吗?

楼主(2012-02-29):
我参加了学校的科技创新大赛,我想做一个单片机利用互联网,可以进行信息的传送什么的!学校的指导老师说这个基本上实现不了,IP找不到,怎么进性传送,建议我用GPRS手机短信控制!求技术高手指点.....QQ:594325698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有么有人啊!!

网友A:
做得到啊

网友B:
把那个指导老师拖出去打50大板。

网友C:
单片机有高低档次之分,低档的做不了,高档的是有可能实现。

网友D:
本人以前用stc12c5a60+rtl8019就实现跟互联网通信了

网友E:
当然可以,接口IC

网友F:
当然可以,可以有线、也可以无线,有线的可以去购买以太网接口模块,当然也可以自制,无线的用WIFI或移动通讯比如GPRS/CDMA/3G模块等都可以。

网友G:
你老师意思是不是不加模块实现不了啊……

网友H:
当然可以的啊!!

网友I:
你老师太搞笑了 误人子弟。。

网友J:
有不少以太网透传模块 的,应该很好用...
另,MCU+CP2200也可以...

网友K:
你的老师说得不错,学校不肯出钱买固定IP给你玩,则单片机利用互联网传数据不实际,还是用GPRS或短信省钱。

网友L:
固定IP不是必须的,使用花生壳之类的动态域名即可。
当然动态域名的稳定性是很糟的,不管怎么个糟法,总归是能用。

网友K:
固定IP不是必须的,使用花生壳之类的动态域名即可。
当然动态域名的稳定性是很糟的,不管怎么个糟法,总归是能用。
引用 网友L:

在单片机里安装花生壳登录软件?从楼主提问的口气来看,他能把串口通讯跑通已经很不错了,还是整点实际的吧。

网友M:
你的老师说得不错,学校不肯出钱买固定IP给你玩,则单片机利用互联网传数据不实际,还是用GPRS或短信省钱。
引用 网友K:

ocon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他说在学校同一个一个服务器可以,如果远距离不可能传送

网友N:
老师只会告诉你什么东西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的基本功很差!整点实际的

楼主:
大三了很多东西都不懂啊!!!!!!:dizzy:

网友O:
用 w5100 可以实现

网友P(2012-04-30):
单片机+wifi方案。ARM跑操作系统控制wifi的也有。要的另行找我

网友Q:
你们老师说的不错,GPRS的确是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容易做出样机。你只需要调通串口就行了。

网友L:
在单片机里安装花生壳登录软件?从楼主提问的口气来看,他能把串口通讯跑通已经很不错了,还是整点实际的吧。
引用 网友K:

随便整一个路由器,路由器登陆动态域名,再设置一个端口映射到单片机即可。

网友R(2013-10-22):
其实 懂单片机就已经很足够了, 配合 串口转WiFi 透传模块,自带协议栈 都不用考虑太多网络的事情,只要把串口数据 透传到自己指定服务器,就可以做物联网方面的应用了
淘宝上这些模块现在价格也比较便宜了30元开发版 60元的WiFi模块
item.taobao.com/item.htm?id=3533518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