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2272解码

楼主(2012-02-29):
我在做单片机2272解码的时候,发现单片机接收的超外差波形比较良好,但是总是不能成功解码,就连同步位都找不到,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超外差的频率为315MHz,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260S2,晶振频率为11.0592MHz。会是晶振频率太高的原因么?请指教

网友A:
先弄清发出的波形的时间,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B:
2272是重复发的,要先处理好同步,否则,其他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