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的简单问题啊

楼主(2012-02-29):
比如这样子啊 uint8_t t1=0x00,t2=0xff;定义这么两个变量。
if(t1==~t2)这句执行不了if内语句,if(t1==(uint_8)~t2)就可以
~t2在运算过程中值是多少?中间过程的运算~t转换成一个系统默认位数的数(比如32位)了嘛?被提升了?
请指教

网友A:
~要求操作数至少为int。

换句话说,uint8_t根本就没有~运算。
uint8_t要参与~运算,必须提升至int,而这个提升自动由编译器帮你完成,叫做整型提升。

~t2
实际上是
~((int)t2)

网友A:
总之一句话:
char,signed char,unsigned char没有运算符,所有char,signed char,unsigned char运算必须先提升至int(或者unsigned int),才能参与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子 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啊
定义这样一个变量unsigned char t=0xFF,它在内存中是怎样存储的》
我定义的是一个正数 但是这八位是11111111(最高位是1 反而是负数) 溢出了?

网友A:
11111111  当做是unsigned char就是10进制255
11111111  当做是signed char就是10进制-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B:
~要求操作数至少为int。

换句话说,uint8_t根本就没有~运算。
引用 网友A:

请问兄弟你有写过单片机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