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DM9000A ID读取不了,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2-29):
太网DM9000A ID读取不了,请大家帮帮忙。电路反复检查了很多次 晶振已经起震了,线路问题不大,电路图都是根据DM9000A的典型应用来连接的。控制芯片是atmel的arm 9261,地址和数据定义为:#define DM_ADD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30000000))        //地址#define DM_CMD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30000004))        //数据

楼主:
急啊,怎么没得人帮助一下呢:'(

网友A(2012-04-20):
问题和软件关系很大。你的中断和片选是多少?

网友B:
路过~~灌一下水

网友C(2012-11-15):
:#define DM_ADD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30000000))        //地址#define DM_CMD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30000004))        //数据

改为:#define DM_ADD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30000300))        //地址#define DM_CMD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30000304))        //数据
试试吧

网友D:
首先检查电源地线是不是对的,然后注意写完地址后延时再写数据,这个延时依据cpu而定,20us以上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E(2012-12-17):
IO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 这个需要示波器实际测量

S3C6410、S3C2410、S3C2440、S3C2450、S5PV210、FPGA、STM32
扩展网络接口方案。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F:
坚信可以通!!
再找原因

网友G(2013-01-18):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