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XTR110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在练习使用XTR110芯片设计一个将05伏电压输入信号转换为420mA的转换器,所使用的示例电路如数据手册所示。但是当我在IRF9513的漏极引脚
测量输出信号的时候,mA级别的电流会蹿升到高达150mA。有没有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尝试找一些关于两线和三线电流回路的**,但是始终找不到。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一下,等待高手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一个测试电路同时也可用于实际工作,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你最好再次检查一下与XTR110的连接,并且验证它们是不是与数据手册上的电路相匹配。
请你确认一下输入电压的范围是13.5V到40V,并且验证一下P沟道的MOSFET的连接是正确的。

如果你的设计是在印刷电路板上面的话最好了,如果你可以分享下你的电路图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检查一下电路的连接情况。

网友C:
检查一下电路,负载电阻多大?

网友D(2020-06-17):
顶一下,最近我也在做这个一样的,还没做实物,只画了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