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传到参数或者I(DO)在手册上哪里,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看国外的书上MOS管的放大电路,在计算漏极电流的时候,都是利用了传到参数Kn。华成英那本模电上使用I(DO)这个参数。但是我在MOS管的手册上怎么找不到这两个参数,我查的是IRF530和2N7002的手册。之前没弄过MOS放大的电路,新手求助,小弟先行谢过了。

楼主(2012-02-29):
2# efen 不是小信号的跨导,是只计算静态工作点的那个参数。
书上计算I(D)的公式:I(D)=I(DO)*(u(GS)/U(GS_th)-1)^2。中的I(DO)
我看国外的书上是Kn这个参数:I(D)=Kn(V(GS)-V(T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