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时钟芯片掉电后时间、日期都不会丢失?

楼主(2012-02-29):
无论片内有没有 存储空间,是不是所有的时钟芯片掉电后时间、日期都不会丢失?

即是不是设置一次后,只要不掉电,以后都不用再从新设置时间、日期了?

网友A:
应该说大部分都是会丢失的,在其断电后

楼主:
哦,谢谢,
那 片内的 几十个字节的 Memory 一般做什么用的啊? 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B:
你想做什么用随你便

网友B:
除非内置了电池(例如Maxim的RTC模块),否则所有的时钟芯片掉电后时间、日期都会丢失。

网友C:
没有外挂电池的或者是没有内置电池是时钟芯片都会丢失时间,片子里面的几十个字节你想干嘛用就干嘛用,一般的几十个字节的寄存器包括,时间寄存器、报警寄存器、控制寄存器、通用SRAM寄存器。

网友A:
东西怎么用,请看资料。

网友D:
你看手册了吗?

呵呵,只要你认真的看过手册,真的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啊。

网友E:
带电池的也要考虑会丢失,上电时校验一下,看看日期、时间数据是否合法是很重要的,如果读出的是FF,就要采取措施了。
曾经被国产的DS12887坑死了,200个全部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