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元器件的封装怎么找呀

楼主(2012-02-29):
跪求各位大侠的帮助呀!

网友A:
加载库,然后才能找
思路基本和其他软件一样的。

楼主:
啊!找不到呀,跟99SE不一样呀,请大侠详细的赐教呀
2# jjjyufan

楼主:
都找不到现有元器件的封装在哪呀!
2# jjjyufan

网友B:
找不到的话只能自己画了

网友C:
看书吧,LZ

楼主:
书上没有呀,它直接把封装名给写上了
6# pineapple2009

楼主:
我说的是全部原件的封装名都不知道咋找呀?不是指个别的呀
5# songbo86

网友A:
比如:书上说一个电阻的封装是0603 那你就找0603?可是你找不到
那就自己画个封装叫0603 难道不可以?
或者你再另存个名字叫R0603?0603R?
不要局限于书本,一般封装都是自己画的,

楼主:
非常感谢呀!主要是我不知道元件的的封装在软件里去哪找呀?
9# jjjyufan

网友D:
setup-user preforences edit-path-libary
没事找本书花点时间看看吧,提问的前提是你对软件要有个基本的了解

楼主:
哦,谢了
11# yuxhuitx

楼主:
非常感谢!
13# tyw

网友E(2017-05-02):
引用 网友A:
比如:书上说一个电阻的封装是0603 那你就找0603?可是你找不到
那就自己画个封装叫0603 难道不可以?
或者 ...

一个一个画的话不是很费时间吗?每种元件的封装都是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