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X电容放电回路

楼主(2012-02-29):
X电容一般断电后,要求3S后压降讲到36V一下,一般会并联一个卸放电阻。但是此类开关电源并未有卸放电阻并联,请教高手,它的放电回路在哪里,讲详细点,不胜感觉啊!

网友A:
电路不是很明白~

网友B:
X电容容量在0.1u及以下时不用加

网友C: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X%B5%E7%C8%DD+&from=index&format=

X电容和Y电容
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
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 L/零线(N/地线(G)。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一般统称为Y电容。 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从而要求电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情况下,工作在**带的机 ,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 472)。

特别指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 (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AC275V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 必须强调,Y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电容,一般称 之为X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X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 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 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通常,X电容多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普通电容纹波电流的指标都很低,动态内阻较高。用普通电容代替X电容,除了电容耐压无法满足标准之外,纹波电流指标也难以符合要求。 60384-14
,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別在于
:
1. X1耐高压大于2.5 kV, 小于等于
4 kV,
2. X2耐高压小于等于
2.5 kV,
3. X3耐高压小于等于
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 主要差別在于
:
1. Y1耐高压大于
8 kV,
2. Y2耐高压大于
5 kV,
3. Y3耐高压
n/a
4. Y4耐高压大于
2.5 kV

X,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
.
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
.
安 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网友D: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X%B5%E7%C8%DD+&from=index&format=

X电容和Y电容
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
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 (L)/零线(N) ...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

楼主:
TKS,一直在找放电回路头疼,呵呵
D6 FR104 ,辅助绕组供电整流二极管给PWM IC提供电压的,R1与R2串联是不是给 PWM IC电源滤波电容提供放电回路的?

楼主:
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都没有人回答下啊?

网友E:
LF1,整流桥,R1, R2,TM0165R的Vcc到Gnd构成放电回路。(最终CX1电压=整流桥压降+微电流时的Vcc)
测试一下很简单,你把上面任何一个元件去掉,就不能放电了。(如果仅去掉TM0165R,最终CX1电压=整流桥压降+C5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