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如何去除静电?

楼主(2012-02-29):
根据ds1302应用电路,做的机器中,有时会因为静电作用。时间不走,。如何处理。不可能都要给他放电吧。各位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静电导致的,要么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要么是软件缺乏必要的初始化操作。

网友B:
这么确定是静电的原因哈??: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