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as5630在PBTL模式下 接通电源就处于关断模式

楼主(2012-02-29):
tas5630在PBTL模式下 接通电源就处于关断模式,芯片不工作,但是能够测得VREG是3.7v的电压,芯片各个管脚的电压都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一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
芯片接通电源后,sd是亮的,otw接通瞬间亮了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指教啊:'(:'(:'(

网友A:
没有接触这个芯片。帮顶一下

楼主:
刚发现芯片的输出OUT-A对地短路啦 ,有测试一个板子变成OUT-D对地短路  才用的是pbtl电路

xch
PCB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