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pc817能用在24v电路中作为单片机输入吗?

楼主(2012-02-29):
以前光耦PC817一直用在12V电路里做单片机输入,输入端接2.2K电阻,没用在24V电路中,要不要换个大电阻?大电压光耦容易坏吗?1、2脚要不要并一个2.2K的电阻。另外输出接2003控制24V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接通24V电磁阀。24V是共用开关电源的,在设计电路上有什么要注意的来消除干扰?单片机电源来自24V DC-DC转换的,除了加续流二极管,谢谢。

网友A:
算电流即可。

如果是输入脉冲信号,频率不高的,2.2K的够了

如果是直流电压信号,可以加大到3.9K,这样就接近用12V时的电流了

网友B:
可以

网友C(点评):
深圳宏芯光电子 光宝自营店 光耦 817 LTV-814 816 LTV-352T LTV-354T LTV-356T LTV-M501 LTV-M601 MOC3021 3023 3052 3063 LTV-1009 CNY17-3 LED发光二极管 0805 0603 1206 0402 3528 传感器 RGB颜色传感器 环境光传感器ALS和距离传感器SC 红外线发射接收 UV紫外线 LED数码管 整流器 整流桥

网友D(2012-04-11):
楼主现在用的结果怎样,可以吗?我也需要这电路

网友E:
2k2发热有点大!你算一下功耗就明白了。

实际用5k1都热,用10k接就无温度,但有点怕pc817传输比不够,

网友F:
光耦的输入是电流器件,只要电流合适就可以了。
担心电阻发热,一般几个串联。
担心干扰,在光耦上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G(2013-08-09):
不知楼主电路的实际应用效果如何,有干扰现象吗?

网友H(2014-02-25):
1.输入端2,2k有点大,按照手册LED导通大概1V左右,则电阻为:R=(24V-1V)/16ma(推荐电流)=1.45左右
2.输出端VCE饱和导通时参照手册为0.2v左右,则限流电阻为:R1=(5-0.2)/1mA(推荐电流)=5K左右

以上只是个人的理解,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学习,有什么弄错的话请大家指正!

网友I:
忽略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如果之前12V不是很发热的话那你电阻增加到4.7K是可以的。另外如果之前就感觉比较烫的话你放10K也没问题。传输比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下文档里面电流大小和输出电压关系的曲线图就知道了。

网友J(2016-07-08):
就按照上面的电路可以用么?新手求指导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就按照上面的电路可以用么?新手求指导

可以,只要光耦的发光管电流在正常范围,就是接220V交流也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就按照上面的电路可以用么?新手求指导

可以把左边电阻改为4.7K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就按照上面的电路可以用么?新手求指导

输出上拉2.2K,电流大约2mA多点,则输入电流选择4mA左右就足够了,输入串联电阻4.7K~5.6K就好了,用2.2K电流大了,电阻发热。

网友C(2022-04-25):
深圳宏芯光电子
光宝自营店
光耦 817 LTV-814 816 LTV-352T LTV-354T LTV-356T LTV-M501 LTV-M601 MOC3021 3023 3052 3063 LTV-1009 CNY17-3
LED发光二极管 0805 0603 1206 0402 3528
传感器 RGB颜色传感器 环境光传感器ALS和距离传感器SC 红外线发射接收 UV紫外线
LED数码管
整流器 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