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中的SBUF怎么传输两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2-02-29):
51单片机中的SBUF一次只能存放8位吗,我想在数码管上显示0~65535之间的数,怎么分开发送?

你好,也是学郭天祥51的,但 在数码管上显示0~65535之间的数 这个我还不会,能帮助下吗?谢谢QQ:1967594404
安抚

楼主:
我是菜鸟,希望老鸟们的回答不要那么深奥含蓄······:L

网友A:
BAIDU
打包传输

网友B:
无限个字节都可以传。。。

楼主:
以16进制发送一个0-65536之间的任一数,当单片机收到后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出来,波特率自定

谁能花一分钟给俺写个示例啊!!想了一下午了,没人可以问,就自己在学,看书也没什么结果!!:Q:Q

谢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收到两个字节就显示

网友C:
支持楼上的想法,接受数据的那个51整一个字来存放SBUF中传过来的数据,每两次接收完SBUF的数据后,就进行显示,注意使用串口工作模式1

楼主:
最简单的收到两个字节就显示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收到两个子节后,在软件程序中把收到的两个字节合并为一个数据(int型),再放在数码管上显示?

网友D:
分两次传,显示时也要分别显示高8位和低8位,这也不是直接处理16位数据的,除非你使用16位的MCU。

楼主:
我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上位机发送FFFE,数码管上显示65534 ,虽然要分两次发送,但这种16位数据整体显示,这种结果是分开显示呢还是要拼接合并呢? 我一样都不会·········

网友A:
基础太差,没有办法

网友E:
分开显示还是合并显示,显示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分成4位,HEX  :FFFE,发的时候3f,3f,3f,3e,头字节加个20
整合起来就是 20h,3fh,3fh,3fh,3eh
这样把

网友G:
对LZ这样的只能说无语

网友H:
我同意10楼的想法,就分开送,送的时间很短,你肉眼看不见区别的,,数码管上还是同时显示的

楼主:
我自己搞出来了·····:time:

网友I:
:victory:

恭喜LZ,  功力有上一台阶

楼主:
Cortex-M0 老大都来顶我一下,真是惭愧啊·····
我用的是合并方法,,分两次发送,要显示小于256的数时得先发0,再发数,大于256得数直接发两次就行了。
这样有点麻烦,不过总算让我搞出来的,算是达到了自己预想的结果,这道题是郭天祥老师的视频里的,我看差不多了,还剩液晶和IIC总线还没看,继续**吧!!!:hug:

网友I:
Cortex-M0 老大都来顶我一下,真是惭愧啊·····
我用的是合并方法,,分两次发送,要显示小于256的数时得先发0,再发数,大于256得数直接发两次就行了。
这样有点麻烦,不过总算让我搞出来的,算是达到了自己预 ...
引用 楼主:

加油~~~  :victory:

网友J(2013-09-27):
兄弟把你源代码发来我看看  我也是看哪个视频那道题,,还没做出来

网友K:
我也遇到这题啦,正在思考中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上的想法,接受数据的那个51整一个字来存放SBUF中传过来的数据,每两次接收完SBUF的数据后,就进行显 ...

为什么强调用模式1呢?想问下,和模式3的区别,如果用 SM20 = 0把第九位忽略掉,效果是一样的吗?之前用方式3收发有问题,改为方式1后就好了。

网友:
fof循环怎样,我是菜鸟,瞎蒙的

网友L:
太复杂,懂得人很少!

网友M:
把一个大数右移八位   把移出来的八位放入sbuf   然后把高八位同样放入sbuf    最后单片机进行一个整合就能显示了      说穿了就是把一个大数拆成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别传输

网友N:
void Send_Uint(uint dat)
{
     Send_Uchar(dat&0xFF);             //先发送低8位
     Send_Uchar((dat>>8)&0xFF);  //再发送高8位
}
Send_Uchar(uchar data)发送单字节

网友O:
对,传一次在传一次,就是把16位分开传,到收时拼上

网友P(2020-03-28):
这是2012年左右的帖子,现在已经202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刚刚解决了。我用的方法是用两个独立键盘上的按键(P3^4和P3^5)来控制输入的是高4位还是低4位,如果要显示的数小于256,也就是不需要高四位,就先通过SBUF给单片机输入这个数,然后点P3^5对应按键就可;如果数高于256,就先输入高四位对应的16进制数,然后点P3^4对应按键,然后输入低四位再点P3^5对应按键即可。也就是说P3^4对应按键控制着高四位的输入,P3^5按键对应着低四位的输入。如想进一步的交流加Q311636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