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 喇叭选择

楼主(2012-02-29):
第一次做声音电路。不知道怎么选喇叭的。最近用了一款LM386的功放,想问问群里的朋友们,这个功放的喇叭怎么选择???

网友A:
0.5w-1w  8欧姆喇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去买个 试试 。 先谢谢了

网友B:
市场里常见的最便宜的动圈扬声器即可,4欧、8欧的都可以,算算你的功放输出功率,据此决定扬声器的额定功率,小功率的几块钱一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哥 我能用S8550 三极管代替 3AX24做语言放大吗  ???

网友C:
这个我做过,用的是8欧 1瓦的, 直径有6cm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