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生成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9):
C程序编译器

楼主:
具体的软件名字呢?我想把这个软件装上,老师给了好多资料都是这样。用keil、IAR、ICC都不能整体打开。

网友A:
具体是哪个编译器可以从lst文件中看到,用任何文本编辑软件均可打开lst文件。

楼主:
春阳大侠找到了,lst文件里面有全部的代码,我看到头文件才知道的..........正常来说是按照头文件找的吧??

网友A:
头文件跟编译软件无关,跟MCU有关。lst文件中会有源代码、编译信息(比如是否出错、在哪出错等)、编译器信息(包括版本号)、编译代码信息(诸如代码量、内存占用量等等)等,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我是根据头文件来推测MCU,然后在推测编译软件的。谢谢春阳大侠啦!!!

网友A:
有些MCU的C语言编译器有多种啊,另外还有版本的区分,单看头文件可能会有问题,除非常用的只有一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