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电路分析

楼主(2012-02-29):
(图片)

网友A:
你想说啥?

楼主:
光阳PLC输入的右半部分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我的电路中,如果外接器件为按钮,LED正常(按下灯亮,弹起灯灭)
如果外接器件为变频器内的输出继电器,LED灯在变频器工作时微亮,变频器负载重时
灯就较量,甚至直接使单片机动作。
只在单片机方面采取措施,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上面问题?

网友B:
上图中的输出部分加了一级RC环节,用以去除误导通,对于按键输入这样处理是有意义的,当然用软件处理也行。

楼主:
春阳老师:
单片机的IO口没输入时是被拉低的,有输入时被置“1”?使用“正逻辑”有何好处?使用像输入端的“负逻辑”结构有何好处?

网友B:
这里要根据后级电路来确定,不好绝对说哪个好,但很多情况下,采用负逻辑设计更妥当,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