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换成DA的疑惑!

楼主(2012-02-29):
公司以前有一个产品控制继电器,电路图如下:
就是用单片机输出PWM的波形100kHZ,占空比50%,然后在控制继电器。那位大侠说说D4的作用!

楼主:
Vi 输出入,Vo是输出。我感觉像是BUCK电路中的那个许留二极管,但是想想单片机是不能输出负电压的,波形就是0和1,那个二极管去掉也不行,就根本没有电压了!

网友A:
VI高电平时,通过C1,D1,C2充电,使两电容上的电压VC1=VC2
VI低电平,C1向单片机I/0,D4放电,C2向VO放电。
图不全,只能分析这些

网友B:
D4快速放电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输出的Vi是没有负电压的,低电平就是0,C1放点为什么还要D4,再说D4的负极是高电平,正极是GND,怎么可能导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电的原理呢,D4的负极最低的电压也就是0啊

网友C:
见鬼了,这个电路能工作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这个电路是能工作的,说说你的怀疑?

网友D:
假如是单极性的PWM信号可不要D4,楼主不妨去掉D4看看有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掉D4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不能带载!

网友D:
那你的PWM波应该是双极性的,上负下正时D4用于给C1充电,使得V0可以达到Vi的幅值。否则的话V0要小于0.5Vi

网友E:
没有D4,VO就是0V了。
这是基本的交流检波电路,没有D4,稳态时D1就不导通了。
用这个电路的好处:当MCU死机,PWM不会产生,继电器就关闭,前提是PWM是软件产生才可以。
如果是硬件PWM或者定时器产生,MCU死机,可能还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示波器测试过 ,这个是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形,低电平就是0V

楼主:
今天在模电书上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电路,原来是倍压整流电路,现在还是不知道输入波形没有负电压,D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G:
C1放电回路

网友A:
上面的方析不清楚吗,在高电平时C1有左正右的电压,约等于1/2VI。
I/O低电平时,C1就是个电压源向I/O端灌电流啊。
回路就是C1左 进I/O 进D4阳极 进D4阴极 进C1右。不是形成回路吗。

网友A:
“再说D4的负极是高电平,正极是GND,怎么可能导通呢?”
在I/O输出高电平时,C1储存约1/2VCC的左正右负的电压
在I/O输出低电平时,C1会向I/O灌电流,
也就是说C1向单片机输出MOS的导通电阻给D4正极加正向电压,
D4的负极虽有0.5VCC的电位,但不代表D4加的是负电压。
地只是个参考0电位,并不是绝对的0电位。
你将电源正接地,通过一电阻再接二极管正再到二极负再到电源负,二极管难道就不
导通吗
D1在低电平没有导通。

网友H:
D4是C1放电回路。因为这里的电容没有实际的电流回路,只能分析电容C1上的电子流!
当C1左边是高电平的时候需要从D4流入伏电子而D1是截至的,当C1左边是低电平的时候流入的电子形成的电子会通过D1流入C2.如此循环。这个只是大体意思!所以需要D4,如果没有D4的话就没有C1的回路

自己瞎写的。仅作参考

网友I:
稳压用?(我还看不懂)

网友B:
电容充满电时,看成一个电池,当单片机输出0,你理解为单片机的输出就是接到D4的下端

,那么电容就通过D4放电了,不清楚再讨论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放电的原理呢,D4的负极最低的电压也就是0啊
引用 楼主:
电容为电池,红色为D4
                                    继电器相当单片机输出

网友J:
C1的放电回路。没有D4了,放电滞缓,自然就没有波形输出了。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特点
1,输出约为0.5VCC
2,D4是不能开路的。
D4开路后,C1没有放电回路,在几个周期后其电压将是VCC,导致C2没有电压。
也就是说,C 2从0.5VCC渐减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0.5VCC是怎么得出的呢?我仿真输出的接近VCC啊!